[资料分享] 电池管家故障解析方法大全及14种常见故障案例分析

楼主(2019-03-17):
电池管家故障解析方法大全及14种常见故障案例分析

       电池管理系统(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俗称电池保姆或电池管家,是连接车载动力电池和电动汽车的重要纽带,其主要功能包括:电池物理参数实时监测;电池状态估计;在线诊断与预警;充、放电与预充控制;均衡管理和热管理等。电池管理系统(BMS)主要就是为了能够提高电池的利用率,防止电池出现过充电和过放电,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监控电池的状态。

BMS故障分析方法

观察法

当系统发生通讯中断或控制异常时,观察系统各个模块是否有报警,显示屏上是否有报警图标,再针对得出的现象一一排查。

故障复现法

车辆在不同的条件下出现的故障是不同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尽可能在相同条件下让故障复现,对问题点进行确认。

排除法

当系统发生类似干扰现象时,应逐个去除系统中的各个部件,来判断是哪个部分对系统造成影响。

替换法

当某个模块出现温度、电压、控制等异常时,调换相同串数的模块位置,来诊断是模块问题或线束问题,

环境检查法

当系统出现故障时,如系统无法显示,我们先不要急于进行深入的考虑,因为往往我们会忽略一些细节问题。首先我们应该看看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如有没有接通电源?开关是否已打开?是不是所有的接线都连接上了?或许问题的根源就在其中。

程序升级法

当新的程序烧录后出现不明故障,导致系统控制异常,可烧录前一版程序进行比对,来进行故障的分析处理。

数据分析法

当BMS发生控制或相关故障时,可对BMS存储数据进行分析,对CAN总线中的报文内容进行分析。

常见故障案例分析

1、系统供电后整个系统不工作

可能原因

供电异常、线束短路或是断路、DCDC无电压输出

故障排除

2、BMS 不能与ECU 通信

可能原因

BMU(主控模块)未工作、CAN 信号线断线

故障排除

检查 BMU 的电源 12V/24V 是否正常;检查 CAN 信号传输线是否退针或插头未插;监听 CAN 端口数据,是否能够收到 BMS 或者ECU 数据包。

3、BMS 与 ECU通信不稳定

可能原因

外部 CAN 总线匹配不良、总线分支过长

故障排除

检测总线匹配电阻是否正确;匹配位置是否正确,分支是否过长。

4、BMS 内部通信不稳定

可能原因

通信线插头松动、CAN 走线不规范、BSU 地址有重复。故障排除

检测接线是否松动;检测总线匹配电阻是否正确,匹配位置是否正确,分支是否过长;检查 BSU地址是否重复。

4、绝缘检测报警

可能原因

电池或驱动器漏电。、绝缘模块检测线接错。

故障排除使用 BDU 显示模块查看绝缘检测数据,查看电池母线电压,负母线对地电压是否正常;使用绝缘摇表分别测量母线和驱动器对地绝缘电阻。

5、上电后主继电器不吸合

可能原因

负载检测线未接、预充继电器开路、预充电阻开路。故障排除

使用 BDU 显示模块查看母线电压数据,查看电池母线电压,负载母线电压是否正常;检查预充过程中负载母线电压是否有上升。

6、采集模块数据为 0

可能原因

采集模块采集线断开、采集模块损坏。

故障排除重新拔插模块接线,在采集线接头处测量电池电压是否正常,在温度传感器线插头处测量阻值是否正常。

7、电池电流数据错误

可能原因

霍尔信号线插头松动、霍尔传感器损坏、采集模块损坏。

故障排除重新拔插电流霍尔传感器信号线;检查霍尔传感器电源是否正常,信号输出是否正常;更换采集模块。

8、电池温差过大

可能原因

散热风扇插头松动,散热风扇故障。

故障排除重新拔插风扇插头线;给风扇单独供电,检查风扇是否正常。

11、不能使用充电机充电

可能原因

充电机与 BMS 通信不正常

故障排除

更换一台充电机或 BMS,以确认是 BMS 故障还是充电机故障;检查 BMS 充电端口的匹配电阻是否正常。

12、车载仪表无 BMS 数据显示

可能原因

主控模块线束连接异常

故障排除

检查主控模块线束是否有连接完备,是否有汽车正常的低压工作电压,该模块是否工作正常

13、部分电池箱的检测数据丢失

可能原因

整车部分接插件可能接触不良,或者BMS从控模块不能正常工作

故障排除

检查接插件接触情况,或更换BMS模块;。

14、SOC异常

现象:SOC在系统工作过程中变化幅度很大,或者在几个数值之间反复跳变;在系统充放电过程中,SOC有较大偏差;SOC一直显示固定数值不变。

网友A:
多谢分享啊! 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