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深度解析宽带点对点无线本机振荡器电路

楼主(2019-03-17):
深度解析宽带点对点无线本机振荡器电路

    本机振荡器又称“本地振荡器”。超外差接收机中,对不同接收频率都产生高一个中频的射频的振荡器。被接收信号与射频振荡在变频器中进行频率变换,产生调幅中频。中频一般为465千赫。为跟踪调谐,采用连轴的双连电容器实现统调。

本机振荡器的特点

1,对振荡频率的选取有要求;要求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和幅度精度高,稳定性
2,有锁相环,数字分频、数字鉴相器等电路,保证极高的稳定度,否则会产生本振频率漂移;
3,都有锁相环电路来保证本振频率的稳定度;
4,一般采用稳定性好的晶体振荡器;
5,振荡频率高,易起振,振频稳,振幅高,振荡特性好;
6,本振电路多采用体积小、可靠性高的单片大规模集成数字频率合成器,;
7,每一级电源都应有0.1μF或0.01μF的旁路电容接地;
8,电源可数模分开供电,接地及屏蔽良好,本振输出端有带通滤波器,使本振输出杂波小

LTC6945宽带点对点无线本机振荡器

LTC6945 是一款高性能、低噪声、6GHz 锁相环 (PLL),包括一个基准分频器、具锁相指示器的相位-频率检测器 (PFD)、充电泵、整数反馈分频器和 VCO 输出分频器。

该器件具有一个缓冲的可编程 VCO 输出分频器(分 1 ~ 6 级)。差分、低噪声输出缓冲器具有用户可编程的输出功率 (可设置范围从 –6dBm 至 3dBm),并可利用一个数字输入引脚或软件实现静噪。

低噪声基准缓冲器直接将一个典型的0dBm 方波输出至一个50Ω 阻抗中 (从 10MHz至 250MHz),或者,也可以通过软件停用。超低噪声充电泵包含可选的高电压及低电压箝位,可用于 VCO 监视;也可以设定为提供一个 V+/2 的偏压。所有的器件设定值均通过一个 SPI 兼容型串行端口控制。

LTC6945主要应用于无线基站 (lte、wimax、w-cdma、pcs),宽带无线接入,微波数据链路,军用及安全无线电,测试和测量。

网友A:
所有的器件设定值均通过一个 SPI 兼容型串行端口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