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推荐可用的电流放大器件

楼主(2019-03-18):
我的需求是:我现在的电路输出最大电流只有300mA左右,现在要加上一个2A工作电流的负载。所以我希望把我的电路最大输出电流提高到2.5A以上,请问有没有符合这种要求的放大器件,最好是周边元器件比较少的,因为我的板子容量有限。
求有过类似应用的大神推荐几个,谢谢!

网友A:
建议发个图出来,或者说清楚点。

网友B:
MOS管扩流电路

网友C:
没工作范围没法回答,你负载电阻100k,2A电流电压20万伏谁会做?频率有多高?100MHz?你这问题问的就说明你什么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工作范围没法回答,你负载电阻100k,2A电流电压20万伏谁会做?频率有多高?100MHz?你这问题问的就说明你 ...

我确实对模拟电路不熟。我的应用是这样:我原有的电源是12v,输出最大电流大概在500mA。现在要加一个模块,工作电压4V,某一时刻的峰值电流2A左右,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改进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确实对模拟电路不熟。我的应用是这样:我原有的电源是12v,输出最大电流大概在500mA。现在要加一个模块 ...

输入功率6W,增加的这个模块峰值功率达到8W,你首先得加大输入功率。

电压电流转化电路用DC-DC,注意其转化效率,转化效率估算80%左右,可以考虑TP54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