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关于TI的ADS1298芯片

楼主(2019-03-18):
小弟最近在调试一个心电采集的板子,采用的TI的ADS1298芯片,电路基本是照搬TI的参考设计。上电后,VCAP1达到1.1V,说明供电啥的没有问题。但是从片上寄存器读取数据的时候,总是失败。返回的数据只有0xff,这不就说明芯片没有工作吗。用示波器看过单片机输出的波形了,是正确的。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拜谢~

网友A:
不清楚的啊! 哈哈

网友B:
先检查一下硬件吧, 如果 SDI 没有连接上也会 0xFF

网友C:
看下波形,单片机提供的时序对不对?

网友C:
ADS1298芯片 是采用什么总线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波形,单片机提供的时序对不对?

时序是正确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S1298芯片 是采用什么总线通讯?

是SPI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一下硬件吧, 如果 SDI 没有连接上也会 0xFF

应该不是没有接上

网友D:
那就检查操作时序吧,时序和手册一模一样,肯定就驱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没有接上

应该不是没有接上,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因为都是 FF, 和可能芯片还没有工作而无响应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