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RC串并联选频网络的问题

楼主(2019-03-18):
【不懂就问】
如下图,是RC震荡电路中的,频率选择部分,
传输系数中,为什么输出除以输入后,就直接是输出端的阻抗与输入端的阻抗之比?
是不是因为输入输出的电流不变?

网友A:
老早的时候听说过“分压比”这个东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早的时候听说过“分压比”这个东西么?

对的,对的
这样画一下子搞蒙了,谢谢

网友B:
其实说电流不变也没错,串联电流都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