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分享:激光测径仪使用说明详解

楼主(2019-03-18):
  1、引言

  单向测径仪是一种基于光电测量测量原理而设计的高精度非接触式的外径测量设备,它主要安装于线缆电缆等的生产线用于外径的测量与控制,并能有效消除工件抖动造成的测量误差,特别适合生产现场的实时测量,广泛应用于通信电缆、光缆、同轴电缆、电力电缆等圆形线材的在线检测,也可用于其它各种圆形工件外径测量。

  单向测径仪在出厂前,已进行参数初始化,可保证系统长期可靠地工作,测量的系统误差已由计算机精确补偿,测量的随机误差也采用适宜的信号甄别处理技术,不确定度得到有效控制。

  2、安装

  2.1、结构示意图

  2.2、连接

  1) 打开包装,检查仪器及附件是否齐全。

  2) 为保证测量的准确性,底座应安装在坚实、平整的平面上;

  3) 分别连接底座和支杆、支杆和托板、测径仪和托板;

  4) 松开星形手柄调节测径仪水平高度,使设备与被测工件平行,且被测工件垂直于两视窗的中心线并平行于底座上基准面,保证被测工件从距离底座的上基准面的规定范围内通过。

  5) 连接外接屏、变频器。将航空插头插入机体上对应的接口。

  6) 检查无误后,连接电源线,开机上电。

  7) 检验,将标准棒置于测试架上,观察仪器示值与标准棒标称值是否一致,如有差别则考虑以下因素:

  测量窗口是否污染;

  空气是否过度湿;

  外界电压波动,振动,干扰等;

  是否需要进行校准操作;

  3、注意事项

  3.1、本仪器属精密仪器,应尽量避免高温,高湿落尘及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使用,否则,仪器的使用寿命和精度将受到影响。

  3.2、仪器安装要稳固可靠,避免过强机械振动。

  3.3、仪器使用时,供电电源须加稳压措施,仪器应避免安装在具有强烈电磁干扰的电器设备附近。

  3.4、仪器在现场使用时,请注意测量头测量窗口的清洁,当窗口有尘埃附着时,可使用专用镜头布轻拭即可,如有较严重的油性污渍,可用脱脂棉沾纯净的酒精和乙醚混合液由上往下旋转擦拭,不可来回擦拭,以免造成重复污染。

  4、一般故障及处理

  开机后无反映:

  a,电源未接好;

  b,电压值不对;

  显示全部为零:

  测试场无工作或遇大和遇小,注意待测位置及仪器的测量范围。

  显示不稳定:

  a,仪器接地不良;

  b,受周围大型用电器或发射影响;

  c,工作振动过大;

  d,环境振动过大;

  e,窗口凝露或污染;

  f,测量区内有烟雾,尘埃;

  g,待测工作表面不规则;

  h,屏幕有划痕,需要更换测量头。

  其它不明现象:通知生产厂。

  单向测径仪的详细说明就到这里了,对于操作方法,在使用说明书中有详细记载,现在分为两种操作方式:按键式(单按键与混合按键相结合);触屏式。

  单向测径仪的使用是为工业生产现场提升质量,提升品质的重要检测设备,是现在越来越多厂家的选择,当然也不仅仅局限于单向测径仪,根据生产需求,以单向测径仪为基础,衍生出了多种功能的测径设备。

网友A:
很好的啊! 真是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