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能否自动更改.out文件名

楼主(2019-03-18):
CCS中不同工程编译,连接后产生的可执行文件名都是"test1.out"。想知道能否通过设置,使其根据工程名自动更改。

网友A:
从你贴出的图片看    是可以改output文件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贴出的图片看    是可以改output文件名

是的,只是我希望他能够自动更改,不需要每个工程都手动更改可执行文件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是我希望他能够自动更改,不需要每个工程都手动更改可执行文件名。 ...

一般输出的out都是和你的工程名称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输出的out都是和你的工程名称一样的啊

是的。。。是我偷懒了,没有新建工程而是复制工程,所以out文件名没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输出的out都是和你的工程名称一样的啊

请问在CCS中,对旧工程作版本更新时,怎么操作能够比较方便的更新可执行文件名?
目前我是复制旧工程,然后更改程序,生成out文件后再更改out文件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在CCS中,对旧工程作版本更新时,怎么操作能够比较方便的更新可执行文件名?
目前我是复制旧工程,然 ...

这个out名如果没有特殊设置的话   输出应该是与工程名一致
不行只能新建了   然后导入源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out名如果没有特殊设置的话   输出应该是与工程名一致
不行只能新建了   然后导入源文件 ...

嗯,估计只能新建空白工程,再导入原工程文件,然后开始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