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D卡读写问题

楼主(2019-03-18):
我在使用cubemx生成STM32F103ZE简单的读写SD卡的时候,写不去数据,读出来的数据也是0,使用的库是1.7.0。看网上大家的教程也都是调用同样的函数接口。唯一不同的是HAL_SD_WriteBlocks(SD_HandleTypeDef *hsd, uint8_t *pData, uint32_t BlockAdd, uint32_t NumberOfBlocks, uint32_t Timeout)
这些参数不同。有人遇到这些问题的吗

网友A:
我没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的啊!!!!!

你的hal库版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的啊!!!!!

可以把你的demo发我看看嘛

网友B:
是不是库的版本比较低啊

网友C: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库的版本比较低啊

我用的最新版本的库,换用低版本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最新版本的库,换用低版本就好了

看来不一定是高级的号啊

网友D(2019-05-22):
用标准库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