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解读ZigBee无线终端温度测试系统电路

楼主(2019-03-18):
解读ZigBee无线终端温度测试系统电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的安全卫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每年技术监督部门都要对全市各冷库食品进行抽检,检查后发现市民每年消费的农产品及 其他易腐食品中有很大部分就是因为冷藏、冷冻未达到要求而变质的,因此对冷库温度的实时监测对于贮藏品的质量保证显得尤为重要。由于ZigBee应用的低带宽要求,ZigBee节点可以在大部分时间内为睡眠模式,以节省电池能量。当接收到广播信标时被唤醒并迅速发送数据,然后重新进入睡眠模式。 ZigBee可以在15毫秒或更短的时间内由睡眠模式进入活动模式,因此即使处于睡眠的节点也可以实现低时延的目的。

系统硬件电路设计
       单个冷库温度无线监测系统的下位机主要是由单片机与温度传感器、无线射频收发器、键盘电路、显示电路、时钟电路等构成,上位机由单片机与无线射频收发器 构成。下面将主要介绍上述几个模块的电路设计。上位机与下位机的单片机AT89C51($3.7875)的最小系统均如图所示,图中外接晶体以及电容 C2、C3构成并联谐振电路,它们起稳定振荡频率、快速起振的作用,其值均为30PF左右,晶振频率选6MHZ。外接复位信号采用的是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的结合。
本系统为多点温度测试,温度传感器DS18B20($1.9706)既可寄生供电也可外部电源供电。为了尽可能减少使用单片机的I/O口,我们采用外部电源供电方式。同时注意单总线上所挂接的DS18B20($1.9706)的数目不宜超过8个,否则需考虑总线驱动问题。其硬件连接电路如图所示:
XBee Pro模块自带软件包,可以直接实现点对点的无线通讯,但需要提前将XBee Pro模块进行匹配,才能实现数据的无线通讯功能。因为单片机管脚电压为5V,而XBee Pro模块的管脚电压为3.3V,故若将两模块连接需使用光电隔离。其中上位机与下位机分别都有XBee Pro模块与单片机的连接,其硬件连接均如图,设计采用的是独立式键盘,以查询方式工作。直接用I/O口线构成单个按键电路,每个按键占用一条I/O口 线,每个按键的工作状态相互不会产生影响,其接口电路如图所示:
P2.1口表示起动键,起动系统工作。P2.2口表示停止键,停止系统工作。P2.3口表示通道切换键,选择要观察的那路温度。P2.4口表示设限 键,设定系统工作环境的范围。P2.5口表示加一键,数字“+”键,按一下则上限温度设定值加1。P2.6口表示减一键,数字“—”键,按一下则下限温度 设定值减1。
显示电路采用的是如图所示的共阴极七段数码管,显示方式为节约硬件资源的动态扫描方式。
DSl337是一种超小型的串行实时时钟芯片,除了具有其他时钟芯片所具有的记录秒、分、时、星期、日、月、年,闹钟,可编程方波输出外,最大的特点是 体积小,连线少,性能良好。下位机单片机AT89C51($3.7875)与串行时钟DS1337($1.1873)的硬件连接如图所示(其中 R1=R1=R3=R4=3K):
NE56604能为多种微处理器和逻辑系统提供复位信号,其门限电平为4.2V。在电源突然掉电或电源电压下降到低于门限电平时,NE56604将产生 精确的复位信号。要实现上位机单片机的输出信号与监测单元PC机的通讯,通常利用监测单元PC机配置的异步通信适配器,通过 MAX232($2.0318)电平转换器即可实现。其电平转换电路如图所示:
低温有毒的环境中解脱出来,为企业节约人力成本,又可以方便我们随时对其现场环境温度进行监控。毫无疑问,在监温系统中应用无线传感器技术以及适于它的ZigBee无线通信协议,是现在及将来冷库温度监控的研究热点并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楼主:
解读ZigBee无线终端温度测试系统电路

网友A:
这个方案里使用的是XBee无线模块
如果直接使用zigbee的处理器来开发,比如cc2531,就不需要额外的51单片机了,成本会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