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好用的蓝牙模块推荐!

楼主(2019-03-18):
求个好用的蓝牙模块推荐?用过的,靠谱的

网友A:
看楼主需要用那种蓝牙ble模块了,目前市面上蓝牙模块基本上都是串口透传模块,操作起来简单。都非常好用,只需要接个串口出来即可。推荐楼主参考下UA287Q蓝牙模组,我以前用过,百度可以搜索到规格书:https://www.docin.com/p-21215190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