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U启动时间,需要6S???

楼主(2019-03-18):
请问MCU启动时间跟什么有关?
我发现我的开发板,上电之后要等约6s时间,才能正常工作。
片子PIC18(L)F25_26K83,开发板HPC板子,程序内容如下,只在主循环里翻转电平,利用示波器监控那个翻转引脚,
发现上电之后要等约6s时间,才能有波形输出,请问这是为什么?

void SYSTEM_Initialize(void)
{
    INTERRUPT_Initialize();
    PMD_Initialize();
    PIN_MANAGER_Initialize();
    OSCILLATOR_Initialize();
    ADCC_Initialize();
    FVR_Initialize();
    CMP1_Initialize();
}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SYSTEM_Initialize();
    IO_Q1_base_SetDigitalOutput();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while (1)
    {
        IO_Q1_base_Toggle();
        __delay_ms(1);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
}

网友A:
不需要初始化那么多吧,光保留初始化IO口的。启动时间不可能那么长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时钟?频率多少?

@736880733 :示波器抓出来是1mS么?
@736880733 : 有看到你写 __delay_ms(1);, 翻转的间隔是不是你期望的1ms???
内部时钟HFINTOSC 1M;

网友C:
在main 开始时加一个测试口来看时间用了多少进入main

网友D:
检查外部控制信号吧,比如复位,芯片的启动程序不可能要用6s

网友E:
我猜你设定了外部晶体振荡器,并且他工作不正常,而后因为fail safe 转到内部时钟才正常运行

网友F:
如果软硬件没问题,是不是把烧程序的时间算进去了

网友G:
延时1ms,测出来真是1ms吗,主时钟多少?

网友H:
你这是没配置好吧,难道说是装上了360???

网友I(2019-12-19):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没配置好吧,难道说是装上了360???

看了你这评论差点一口水喷屏幕上

网友J:
只开主时钟和一个IO口,你看看初始化要多久

网友K:
这个说的有些模糊,因为你的初始化程序很多,这里面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你可以做个简单的,只使用端口,其它的不用管,看看进入脚位变化需要多久?好时还是这么长时间,多考虑考虑硬件!反之,软件问题!

网友L:
检查一下震荡电路,或者用程序检测一下,最后使用的是哪个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