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GPRS无线网络登陆插件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19-03-18):
GPRS无线网络登陆插件常见故障分析

一、 GPRS网络共享的硬件故障

        GPRS网络共享的硬件故障主要表现在GPRS模块不能与移动基站建立拨号连接,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检查:(1)SIM卡是否安装正确或者卡是否有问题;(2)使用者是否处于GPRS/GSM网络信号盲区;(3)收发天线是否安装或者增益是否较差;(4)接收机使用电源适配器功率是否足够。

        1.GPRS信号强度低

        对于(1)、(2)两种故障的判断方法是直接将卡插入手机中,看一看能否收到信号,信号强度怎么样?如果信号不稳定,可以换一根带有SMA接口的高增益收发天线试试。图1所示为一款带有磁性吸盘的可移动式外置天线.馈线长达1.5m。

        采用这种天线不但能够提高收发信号的性能,还能够避免GPRS收发信号辐射到机器内引起的“嗞、嗞 .....”干扰噪声。盘所周知,随机配置的收发天线的干扰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如当这个收发天线靠近SCART接口时.就会发现从电视机发出的音频噪声非常大,即便按下接收机遥控器上的静音键,干扰噪声依旧存在,说明噪声是无线电波辐射窜入接收机的音频前置电路所致。而采用可移动式外置天线远离了接收机,将这种干扰降低到了最低程度。也可以将GPRS模块或手机移动到窗户附近(有利于接收到移动基站信号)。

        2.电源功率余量小

        对于采用GPRS内外置模块的用户,由于GPRS模块共用了接收机的12V电源,因此更要注意电源适配器的功率问题。经过测试发现,GPRS模块不拨号时工作电流约50mA,拨号声音持续时电流为200-250mA,而且每隔几秒钟就必须发射信号和移动基站连接,有一定的、持续的功率消耗。一些DM5OOS随机配送的12V1A电源适配器质量欠佳,功率余量不够,会导致不能正常连接,可以换成套装配件所提供的12V 2A电源适配器。此电源适配器上携有红色电源指示灯,12V电源输出线上还配有滤波磁环,性能较好,即使机器长时间工作,电源造配器也不会有很高温升。

二、GPRS网络共享的软件故障

        GPRS网络共享的软件故障主要表现在不能连接。或者即使连接上,画面播放也不流畅,还有开机不能自动拨号等故障。

        1.不能连接

        GPRS网络共享时,对于Gemini 4.1版本,如果不能够连接,在拨号中出现乱码和“Con- nect script faild”的提示,表示连接的脚本错误.见图2、图3。

        这时需要断电重新启动接收机,有时需要多次启动才能解决。实际上,GPRS网络链接是在没有宽带网络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选择,GPRS网络连接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比如无线信号情况,共享服务稳定性,系统、网络配置等都会影响其使用的稳定性,使得易掉线或断流而产生节目播放时音画暂停的现象。

        GPRS网络共享白天或深夜时段—般比正常.“卡”的现象较少,而一般晚间7:00~10:00之间“卡”的现象严重,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段一般是通话高峰时段,而每—个移动基站都有一定容量的,因此话音业务具有优先分配权,当话务量接近饱和时,GPRS的物理信道(时隙)将是分配给话音业务的,这样就增加了GPRS连接拒绝和数据丢包率,从而出现掉线或“卡”的现象。

        有时连接GPRS网络时,会出现图的画面,屡次重新启动仍然无法连接,这是IMG系统软件出现了问量,需要用再次备份fm2文件,通过FlashWizard软件恢复。因此对于已使用的GPRS IMG文件的备份十分重要,这是万—不能连接时最好的快速解决方法。

        2.画面播放不流畅

        当GPRS网络流量处于高峰期时,不但难以连接,而且即使连接上,也会因为网络拥堵节目密钥信息和所需要的控制宇(CW)不能及时传送和返回而导致画面播放较卡、不流畅。GPRS网络和共享服务器网络不是同在—个网络上.是跨网络的,就如同汽车通过十字路口变换车道一样,当然速度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GPRS无线网络速度是导致画面不能流畅播放的主要原因。

        另外,GPRS网络存在转接时延现象,由于GPRS网络是采用分组通过不同的方向发送数据,最终达到相同的目的地,那么数据在通过无线链路传输的过程中就可能发生一个或几个分组丢失或出错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共享收看加密节目时,发送的密钥信息和返回的CW都可能丢失或出错,同样会导致画面播放不流畅。

        3.开机不能自动拨号

        GPRS的IMG带有开机自动拨号功能,不过实现该功能的首要前提是,在自动拨号的时候,手机或模块硬件电路已经完全启动。当采用不同的SIM卡、使用不同网络时,GPRS模块启动时间会有所不同。当模块启动时间过长时,就会影响自动拨号脚本的执行,因为软件是建立在硬件的基础上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网友A:
真是可以的啊! 不错的啊!

网友B:
5g马上就商用了。gprs现在很多物联网产品在用,用来传输图片和视屏的情况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