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蚀刻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
受到警告 楼主

  PCB制造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蚀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蚀刻指将材料使用化学反应或物理撞击作用而移除的技术,下面就来说说有关PCB蚀刻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PCB蚀刻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蚀刻过程中应注意侧蚀这个问题,影响侧蚀的因素有很多,具体因素如下:
  1、蚀刻方式
  浸泡和鼓泡式蚀刻会造成较大的侧蚀,泼溅和喷淋式蚀刻侧蚀较小,尤以喷淋蚀刻效果最好。
  2、蚀刻液种类
  不同的蚀刻液化学组分不同,蚀刻速率和蚀刻系数也不同。例如:酸性氯化铜蚀刻液的蚀刻系数通常为3,碱性氯化铜蚀刻液的蚀刻系数可达到4。近来的研究表明,以硝酸为基础的蚀刻系统可以做到几乎没有侧蚀,达到蚀刻的线条侧壁接近垂直。这种蚀刻系统正有待于开发。
  3、蚀刻速率
  蚀刻速率慢会造成严重侧蚀。蚀刻质量的提高与蚀刻速率的加快有很大关系。蚀刻速度越快,PCB板在蚀刻液中停留的时间越短,侧蚀量越小,蚀刻出的图形清晰整齐。
  4、蚀刻液的PH值
  碱性蚀刻液的PH值较高时,侧蚀增大。为了减少侧蚀,一般PH值应控制在8.5以下。
  5、蚀刻液的密度
  碱性蚀刻液的密度太低会加重侧蚀,选用高铜浓度的蚀刻液对减少侧蚀是有利的。
  6、铜箔厚度
  要达到最小侧蚀的细导线的蚀刻,最好采用(超、薄铜箔。而且线宽越细,铜箔厚度应越薄。因为,铜箔越薄在蚀刻液中的时间越短,侧蚀量就越小。

网友A(2019-03-19):
应该没人自己做了吧 30块钱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人自己做了吧 30块钱解决

爱好者中diy自己做的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爱好者中diy自己做的很多

厉害了,从来没自己做过 都是打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