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C自激振荡问题

楼主(2019-03-18):
【不懂就问】如图,图1是在讲解LC自激振荡时,采用变压器反馈式的一个应用举例
【1】变压器反馈式的LC自激震荡拓扑不是应该是如图2那样的吗?在图1中的L3就是和L2通过变压器耦合的电感吗?那怎么没有看到变压器在图中?
【2】资料里说,当停止自激振荡时,L3上输出的交流电压为0,二极管D的整流输出电压为0,功率管T2截止,功率管T3饱和导通,
那么功率管T1的输出是在L2还是在Re1?
【3】二极管是如何使得T2导通关断的,没看懂二极管在这儿的作用,D的负极通过L3接在GND(高电位上),怎么会让T2导通?
【4】T2关闭时,T3为何饱和导通是因为T3的基极直接通过Rc2和R4分压后,基极电压小于发射极电压,而导通吗?

图1

图2

网友A:
什么书?撕了吧

网友B:
图1的相位是振不了的,接近开关,无非是磁心位置改变,导至耦合糸数改变,导致自激或不自激,交流检测,整流滤波成直流驱动信号。还有一种方法,改变Q值,Q值高自激,Q值低不自激。LC并联电阻的阻值。

xch
啥眼神?

网友C:
变压器反馈没C2也可振,C1的通交作用对反馈有利,接近块是导电的,等于把输出短路,反馈也就不给力了。

网友D:
两图的反馈回路不是一样嘛, 都是反馈到基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图的反馈回路不是一样嘛, 都是反馈到基极

谢谢,但是这样看这个图,确实有点不顺,怎么能整合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两图的反馈回路不是一样嘛, 都是反馈到基极

通过变压绕组相位关糸,集电极相位与基极相位是一样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通过变压绕组相位关糸,集电极相位与基极相位是一样的吗?

通过变压绕组相位关系,要看同名端。
这里都是反馈到基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