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用STM32捕获增量式光电传感器输出的信号

楼主(2019-03-18):
第一次接触编码器,请问一下各位大佬
24V供电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其输出的AB相的信号峰值是24V吗?
现在想用STM32F103系列单片机捕获AB相的信号,查了相关资料,STM32自带硬件编码器接口
所以我的想法是,AB相通过运放LM324把电平转换至适合单片机电平直接输入至单片机的定时器进行捕获。

楼主:
求各位大佬指点与建议

网友A:
用得着这么复杂吗?
增量光电编码,无非就是AB相2线信号,就是没有自带硬件编码器接口的单片机处理起来都很简单,任意挑选一个相,边沿作为中断,读另外一相电平,就可以获取方向,自己去画一个AB相真值表就能够很清楚的明白怎么写程序了。
至于电平如果高的,直接R-R电阻衰减送进去用就是了,衰减电阻阻值可以高点,这样还顺带输入IO限流安全保护。

网友B:
要真想做电平匹配的话用个电阻分压完事了,但是好多编码器都是开漏输出的,你要搞清楚你的编码器到底咋输出的。要用编码器接口的话要占用一个定时器当然也可以用外部中断来做很简单。

@Garho :是的
现在只是在熟悉编码器。实物还没有拿到。是不是定时器的通道1跟通道2才有编码器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得着这么复杂吗?
增量光电编码,无非就是AB相2线信号,就是没有自带硬件编码器接口的单片机处理起来都很 ...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C:
没有接触过  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D:
貌似可以简单点处理

网友E:
上升沿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