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单精度浮点运算器

楼主(2019-03-18):
我有STC的网站上看到STC8系列单片机,带有单精度浮点运算器。可是我在《STC8系列单片机技术参考手册》里没有找到相关单精度浮点运算器的内容。我相问,有了单精度浮点运算器,运算单精度浮点是不是会更快?如果要运用单精度浮点运算器,需要特殊指令否?

网友A:
没听过,正在开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听过,正在开发吧

最后一行,“兼容超高速16位8051单片机供货”————16位的不算8051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行,“兼容超高速16位8051单片机供货”————16位的不算8051了吧? ...

估计是兼容的mcs251,251也兼容51,

网友C:
MCS251的数据位是八位,指令位是十六位。

网友D:
251 是 16Bit 的51改进核,Philips 买51核以后研发的东西,好多厂买了这个16位内核玩,上海华大也做251,不过用的人极少。
浮点计算如果是纯硬件,可以非常快,不过这个估计是微指令实现的,比纯软件快一点吧。
浮点单元可以独立的指令,也可以放在51的SFR里面进行命令、数据传递。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各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51 是 16Bit 的51改进核,Philips 买51核以后研发的东西,好多厂买了这个16位内核玩,上海华大也做251,不 ...

80251也是INTEL 开发的。商标是MCS-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