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摄像头突然不能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3-18):
整个现象很诡异,我指定一个USB端口接这个摄像头,用着用着突然就不识别了。
我用了以下能够测试的方法都试过:
①拔后再插,不识别。重启机子不识别。换同型号的摄像头不识别,换其他USB摄像头或其他USB设备,可以正常使用。这个不能识别的摄像头换一个USB口可以正常使用。
②卸载这个USB口的驱动,系统能重新识别到USB设备,但摄像头无法使用。重装系统,该口依然不能使用这个摄像头。换其他系统,依然不识别。
③各类关于USB的系统设置,如断电处理,电源管理等都试过无效果。
④怀疑和BIOS有关,和CPU兼容性有关。
望各位USB大神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帮你顶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