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用5509A和OV7725实现图像采集需不需要再加FPGA

楼主(2019-03-18):
ov7725自带FIFO模块用于存储图像数据,那么是不是只要DSP能实现SCCB和FIFO的读取就可以做图像采集了,那还需要再加FPGA做时序转换吗?

网友A:
我拿FPGA做过类似的   最麻烦的是IIC的配置    寄存器数量太多

网友A:
5509哪个接口能与摄像头接?并行接口怎么接?
我觉得寄存器配置用5509比较合适     图像接收用FPGA接   处理  然后传给D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9哪个接口能与摄像头接?并行接口怎么接?
我觉得寄存器配置用5509比较合适     图像接收用FPGA接   处 ...

ov7725的图像是直接存在自带的FIFO里,DSP要提供读FIFO的时钟RCLK,读写使能信号(WE#,RE#,OE#)和读写地址复位信号(WRST#,RRST#),我现在也不确定行不行,在画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ov7725的图像是直接存在自带的FIFO里,DSP要提供读FIFO的时钟RCLK,读写使能信号(WE#,RE#,OE#)和读写地址 ...

看看EMIF接口能不能接上   这样最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ov7725的图像是直接存在自带的FIFO里,DSP要提供读FIFO的时钟RCLK,读写使能信号(WE#,RE#,OE#)和读写地址 ...

楼主进展如何了?板子的目的是想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7725的fps想达到多高?

网友B:
lz可以参考:
http://www.doc88.com/p-616732526763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进展如何了?板子的目的是想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7725的fps想达到多高? ...

只要能实现采集一帧图片即可,现在已经加FPGA芯片了,5509上的接口资源确实不太够,我还要加LCD,现在这些接口全接到FPGA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能实现采集一帧图片即可,现在已经加FPGA芯片了,5509上的接口资源确实不太够,我还要加LCD,现在这 ...

我也是打算小梅哥FPGA+tft+5640,
lz是否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多多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A:
看了一下   FPGA或CPLD做扩展还是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