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做过 STM32 音乐频谱显示的?

楼主(2019-03-18):
手里又块STM32F407 还有块屏幕,想做一个音乐频谱显示,求指导

楼主:
先把屏幕点亮再说吧

楼主:
找到板卡的屏线定义,采用FMSC驱动

楼主:
很尴尬的是我这个屏幕,引脚与板卡的正好相反,无语了,还得用杜邦线飞了

楼主:
看来只有飞线了,也曾想焊接一个转接板,放弃了

网友A:
这个真没做过

网友B:
是不是需要一个数据库做支持

网友C:
没有接触过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