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电阻分压三相电压采样电路,求指导

楼主(2019-03-18):
设计了一款低成本双路三相电压采样电路,产品长时间老化,产品出现烧毁现象,求指导,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xch
两路三相电包括零线都得隔离。 另外,串联电阻数量不符合安全规范,一个0805 只能允许承受50V电压。

楼主:
请教各位有没有做过消防设备电源传感器的,有没有用过电阻分压这种,是什么原因引起烧毁的,产品检测主电电源和备电电源,主电和备电同时有电

网友A:
看不出来谁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谁烧坏了。

就是看不出什么烧坏的,一路是市电,一路是EPS过来的三相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看不出什么烧坏的,一路是市电,一路是EPS过来的三相电

测量两个零线电阻烧坏了,C相,就是离零线进的哪一组,第一个电阻烧坏了

楼主:
烧坏什么东西会冒出大量黑烟

网友A:
那就太正常了,EPS三相电没有接地零线,两路三相电绝对电位太高了呗。

EPS上有零线输出

网友A:
你还是搞清楚什么叫三相五线制吧,正规的零线在变压器侧是要接大地的,到了你这里跟大地有电位差但是不可能很大,而EPS输出的零线你接大地了吗?跟地线差多少你测了吗?跟供电局给你的零线电位差又是多少?

你这个电路能工作的基本假设——两路三相电的零线是等电位的,这个假设错了这个电路就错的一塌糊涂完全不能用。

网友B:
改进:
1.+5V、VZ2.5V等运放供电的直流电源与交流220V隔离(通常是做到隔离了的);
2. 三相电用变压器或者电压互感器或线性光耦完全隔离(这个通常没有做到)。

网友A:
想想脱开零线还是能测出来的,三角接法相电压换算出星形接法线电压还是挺简单的,但是看了下楼主的主贴,是消防设备,那么设计规范应该是必须接零线测线电压,脱开零线恐怕是不允许的,那就老老实实用电压互感器(PT)隔离输入电压吧,没别的办法。省钱不是这么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进:
1.+5V、VZ2.5V等运放供电的直流电源与交流220V隔离(通常是做到隔离了的);
2. 三相电用变压器或者 ...

一开始用的变压器的,就是降成本,让采用电阻分压方式来操作

至少,1电路供电的直流电源需要完善隔离;2电路输入输入I/O口、通信口需要完善隔离;3人体可能触摸部分需要完善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想脱开零线还是能测出来的,三角接法相电压换算出星形接法线电压还是挺简单的,但是看了下楼主的主贴,是 ...

公司有变压互感器的,就是让我用电阻分压的,分析就是零线有压差引起的,如果我的零线接在双电源输出零线上,探测器只接一根零线,能否可行

网友A:
可以参考我这个帖子,我曾经用它测试115V400Hz三相电(飞机上的),运行良好。

https://bbs.21ic.com/icview-263132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想脱开零线还是能测出来的,三角接法相电压换算出星形接法线电压还是挺简单的,但是看了下楼主的主贴,是 ...

加大零线电阻值,用计量片测试电压值呢?能否改善,如果用电压互感器要用6只,一只要2元,消防产品竞争压力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像是板子殘留助焊剤,具导电特性。

助焊剤这个没有,是老化测试3天之后烧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我这个帖子,我曾经用它测试115V400Hz三相电(飞机上的),运行良好。

https://bbs.21ic.com/icvie ...

我这个测试的事多路,主要是有2个零线参考点,如果两个零线有压差,这个电路就不行的,除非其中一个零线作为参考点,这个零线接在双电源输出端,这种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D:
楼主电源是从哪来的,跟主电、备电隔离吗?另外这种用于双电源监控的,一般都要把强电信号隔离开的。如果你是外部DC24V供电的,而且DC24V跟运放无法做隔离的情况下,必须采用6个电压互感器做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