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应对自动绕线机故障的方法有哪些呢?

楼主(2019-03-19):
绕线机的故障分类不外乎:电气、机械、传动、气动(如果有的话)这几种,其中电气部份又分为强 、弱电,而绕线机的厂家一般在其数控系统的设计、使用和维修中,有考虑对易损、易故障部位给予报警。
但是,当自动化绕线机出现故障时候应该如何来应付呢?
1、编制试运行程序法
编制一段合理程序并运行成功是确定整机系统功能完好与否的依据,一些绕线参数设定错误就可能造成系统的故障或某功能无效,有时由于用户程序错误造成的故障停机,对此可以采用编制试运行程序进行检查,改正用户程序的错误,以确保其正常运行。
2、善用各可调部件
如绕线的张力,屏幕电压,排线架起始位等可调部件的调节,在维修中是一种易简但行之有效的办法。通过对可调部件的调节,修正一些无伤大雅的故障。如在某一企业维修一台使用多年的绕线机,其系统显示屏画面晦暗,经调节屏幕供电电压后正常。
3、改善环境质量法
对于一些非常奇怪的故障,用排除替换法也找不出原因的,往往需要从周围环境入手,环境一般分为两种,电源及空间。总之自动化绕线机维修的第一步是要根据故障现象,尽快判别故障的真正原因与故障部位,这些故障处理方法,实际运用时并无严格的界限,有时候仅用一种方法就能排除故障,也可能需要多种方法同时进行。

网友A:
多谢分享啊! 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