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H375的LPT-USB打印机驱动器的设计

楼主(2019-03-19):
基于CH375的LPT-USB打印机驱动器的设计

1 引言

   随着USB打印机技术的逐渐普及,并行口打印机越来越少,有些用户原有的打印机只是USB接口而非并行口,因此现有仪器对打印机的支持不能适应用户需要。为了使该公司的并行口仪器直接和USB打印机相连,设计了一种LPT-USB打印机驱动器,实现并口仪器与USB打印机的连接。

  利用单片机和USB总线接口器件实现LPT-USB打印机驱动器的设计。利用该设计将能够实现并行打印口数据在USB打印机上的直接打印,克服了有些并口仪器必须连接并口打印机才能打印的弊端,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2 CH375的特点及工作原理

2.1 CH375的特点

  CH375是一个USB总线通用接口电路,支持HOST主机方式和SLAVE设备方式。CH375内部集成了PLL倍频器、主从USB接口SIE、数据缓冲区、被动并行接口、异步串型接口、命令解释器、控制传输的协议处理器、通用的固件程序等。在本地端,CH375具有8位数据总线和读、写、片选控制线及中断输出,可以方便地挂接到单片机、DSP、MCU等控制器的系统总线上。CH375的USB主机方式支持各种常用的USB全速设备,外部单片机、DSP、MCU可以通过CH375按照相应的USB协议与USB设备通信。CH375的特点如下:

(1)全速USB-HOST主机接口符合USB1.1,支持动态切换主机与设备方式,外围元器件只需要1个晶体和2个电容;

(2)主机端点输入和输出缓冲区各有64字节,支持常用的12Mb/s全速USB设备;

(3)支持USB设备的控制传输、批量传输、中断传输;

(4)自动检测USB设备的连接和断开,提供设备连接和断开的通知;

(5)内置控制传输的协议处理器,简化常用的控制传输;

(6)并行接口包含8位数据总线,4线控制:读选通、写选通、片选输入和中断输出;

(7)串行接口包括串行输入、串行输出和中断输出,支持通信波特率的动态调整。

(8)支持5V电源电压和3.3V电源电压。

2.2 CH375的工作原理

  如图1所示,CH375通过被动并行接口电路可以方便地挂接到各种8位单片机、DSP、MCU的系统总线上,并且可以与多个外围器件共存。并口信号线包括8位双向数据总线D7-DO、读选通输入RD、写选通输入WR、片选输入CS、中断输出INT及地址输入线AO。CH375的RD和WR可以分别连接到单片机的读选通输出引脚和写选通输出引脚。INT可以连接到单片机的中断输入引脚,中断请求是低电平有效。当CS、RD及AO都为低电平时,CH375中的数据通过D7-DO输出;当CS和WR以及AO都为低电平时,D7-DO上的数据被写入CH375;当CS、WR都为低电平而A1为高电平时,D7-DO上的数据被作为命令码写入CH375。

3 硬件电路设计

  图2所示为单片机通过CH375控制USB打印机的硬件电路。CH375通过被动并行接口电路挂接到8位单片机的系统总线上,CH375的TXD引脚接地,使CH375工作于并口方式。CH375的8位双向数据总线D7-DO直接与单片机的PO数据口相连,RD和WR分别连接到单片机的读选通输出引脚和写选通输出引脚。片选信号CS连接到单片机的P2.6引脚,该引脚为低电平时选通CH375。INT可以连接到单片机的中断输入INTO引脚,中断请求是低电平有效。地址输入线AO连接至单片机的P2.5引脚,当AO引脚为高电平时选择命令端口,可以写入命令,当AO引脚为低电平时选择数据断口,可以读写数据。

  采用74HC245型三态双向总线驱动器作为打印机口向单片机传送并口数据的接口,其片选信号与单片机的P2.7相连,方向控制位DIR与单片机的P3.4相连,当DIR为高电平时,数据从A端口向B端口传送,此时单片机可以通过读取74HC245数据端口得到并口的数据,打印机状态信号BUSY连接至单片机的P1.5引脚,并口数据采集控制信号CTRL直接连至单片机的INT1中断引脚,当INT1产生中断时,单片机从并口读取数据,然后再发送至打印机进行打印。

4 软件设计

4.1 软件流程

  软件流程如图3所示。该软件用C语言编程,通信过程主要包括初始化和并口数据的采集。

  并口数据的采集是通过中断方式进行的。采集数据的控制信号CTRL连接至单片机的中断INT1引脚,通过不断检测INT1的状态进行并口数据的采集。当打印机不忙(BUSY=0)时,如果产生INT1中断,则从74HC245的数据断口读出并口数据,同时将打印机忙标志BUSY置1(表示打印机忙),当数据已经发送至打印机打印时,则将打印机忙标志BUSY置0。然后重复上述步骤进行并口数据的采集及打印。

  初始化过程分为单片机初始化和打印机的枚举初始化。单片机的初始化过程是直接向相应的I/0口写初始化值及设置看门狗,可调用函数watchdog_init()设置看门狗。

  打印机的枚举初始化过程是很重要的,要打印采集到的并口数据首先必须成功地枚举初始化打印机。初始化USB打印机函数init_print()主要使用以下几个主要函数:

4.2 主程序源代码

主程序代码如下:

5 结束语

  本文详细介绍了基于80C51型单片机和CH375型USB总线通用接口电路的LPT-USB打印机驱动器的设计及C语言实现。测试结果表明,利用该设计能够实现并口仪器数据直接经USB打印机打印,打印结果正确无误。该设计现已用于并口仪器上,并行口仪器利用该驱动器可以直接和USB打印机相连并进行打印,克服了有些并口仪器必须连接并口打印机才能打印的弊端,方便了用户。

楼主:


网友A:
ch375驱动是一款USB芯片驱动

网友B:
CH375作为USB HOST可以驱动USB打印机

网友C:
驱动的是什么打印机?

网友D:
有项目用到这个,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CH375中断为查询方式,只负责数据传输

网友E:
很棒的例子,正好需要用到

网友F:
USB打印机的打印协议还是跟各个打印机厂家相关

网友G:
做到一段代码能兼容到所有USB打印机?

网友H:
如果文件大于64k怎么办?

网友I:
非常好的资料,感谢

网友H:
C语言实现代码有吗?

网友A:
CH375可以安装在windows98和XP

网友G:
针对不同的打印机还是需要针对性的修改代码。

网友B:
为USB主机和USB打印机搭建USB通信通道

网友F:
不同厂家的打印协议通常会不太一样

网友C:
驱动热敏打印机可以吗?

网友D:
估计不同打印机要求的数据格式不一样

网友:
使用的打印机的通信协议是什么呢?

网友I:
USB接口芯片CH372和CH375的简化版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