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 COMP不进中断

楼主(2019-03-19):
  使用STM32F3的COMP1,外部信号可以引发比较器输出反转. 但死活不进比较器中断.我尝试开启外部中断21,开启后程序会卡住。有没有用过这个功能的帮忙分析下。我将比较器输出屏蔽掉也不起作用。

  LL_COMP_InitTypeDef COMP_InitStruct = {0};
  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LL_AHB1_GRP1_En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A);
  /**COMP1 GPIO Configuration
  PA1   ------> COMP1_INP
  */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LTERNATE;
  GPIO_InitStruct.Speed = LL_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NO;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LL_GPIO_AF_8;
  L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NO;
  L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COMP1 interrupt Init */
  NVIC_SetPriority(COMP_IRQn, NVIC_EncodePriority(NVIC_GetPriorityGrouping(),5, 0));
  NVIC_EnableIRQ(COMP_IRQn);

  COMP_InitStruct.PowerMode = LL_COMP_POWERMODE_ULTRALOWPOWER;
  COMP_InitStruct.InputPlus = LL_COMP_INPUT_PLUS_IO1;
  COMP_InitStruct.InputMinus = LL_COMP_INPUT_MINUS_VREFINT;
  COMP_InitStruct.InputHysteresis = LL_COMP_HYSTERESIS_NONE;
  COMP_InitStruct.OutputSelection = LL_COMP_OUTPUT_NONE;
  COMP_InitStruct.OutputPolarity = LL_COMP_OUTPUTPOL_NONINVERTED;
  LL_COMP_Init(COMP1, &COMP_InitStruct);

LL_COMP_Enable(COMP1);

void COMP1_2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COMP_IRQn 0 */

  /* USER CODE END COMP_IRQn 0 */
        printf("\r\nCOMP_IRQHandler");
        //LL_EXTI_ClearFlag_0_31(LL_EXTI_LINE_21);
        //LL_EXTI_DisableIT_0_31(LL_EXTI_LINE_21);

  /* USER CODE BEGIN COMP_IRQn 1 */

  /* USER CODE END COMP_IRQn 1 */
}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太感谢了

网友B:
尝试开启外部中断21,开启后程序会卡住。
不知道是怎么卡了,卡在哪里,会不会你的中断服务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C:
cubeF3有个例子

网友D:
开启外部中断卡死,检查是否中断标志位清除了;
不进中断 检查下比较器相关的中断使能及NVIC配置正确了;

网友E:
COMP是什么呢

网友F:
单步调试的时候看看寄存器状态

网友G:
我也不知道com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5-16):
STM32F3自带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