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IO口模拟I2S

楼主(2019-03-19):
大家好,我想用IO口模拟I2S协议,大家谁做过呀,方便分享一下代码么,感激不尽。

网友A:
陪你一起等啊!

网友B:
这种不建议用IO口模拟吧

网友C:
STM32有带i2S接口的型号

网友D:
其实和spi口差不多,稍微改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有带i2S接口的型号

因为STM32的I2S接口用了SPI,没有多余的引脚了,所以用IO口的方式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和spi口差不多,稍微改一下就行

现在问题是I2S的时钟速度太快,我尝试写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建议用IO口模拟吧

谢谢你的建议,确实不建议用IO模拟,但是硬件已经做好了,只能硬着模拟了

网友D:
啥dac芯片
码率多少啊

网友E:
16BIT双通道44K,时钟1.4M,其实是能做到的。

网友E:
不行就降低频率。

网友F:
没有模拟过iis

网友G:
是不是就是注意一下时序就行呀

网友H:
这个要看具体用的是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