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EL冷光驱动电路设计

楼主(2019-03-19):
请问谁有设计过冷光驱动电路吗?是否可以提供几个成熟的原理图看看,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新设计建议改成LED光

网友B:
15年前设计个冷光驱动电路.就只是简单的把直流转为交流,控制输出频率.现在早忘了,那时候公司要求是输出频率控制在850HZ左右.,只记得大概用了变压器,还是自己用手动绕线机绕的.有个S8050的三极管及一个IN4148,极少的电阻电容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5年前设计个冷光驱动电路.就只是简单的把直流转为交流,控制输出频率

需要高压交流,大概几十伏的样子。

网友C:
像地摊上卖的那种10块钱的带码表的电子表,背光就是用的EL。
因为电池电压只有1.5V,没法带动LED,另外LED背光也不够轻薄。

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方波,带动一个三极管,三极管带动一个电感,电感和EL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高压交流,大概几十伏的样子。

那时候公司要求是70多V,但频率必须控制在850HZ的左右,妈的,天天晚上手动绕变压器,绕得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