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ucos iii 的内建消息队列是垃圾还是我不会?

楼主(2019-03-19):
ucos, GB, EMI, ip, se
内建消息队列,发送的是全局指针,假设发出去了,接收那边还没调度,然后这个指针又被修改了,那还队列个毛?
假如我自己做个环形缓冲区管理指针,那我还用你这个消息队列干毛?我 ringbuff_write,然后 semipost 唤醒一下读取任务,在其他任务里 ringbuff_read不就出来了吗?
怎么看这个消息队列都是个然并卵的东西啊。
还有那个外部消息队列,居然需要新建一个mem块,这尼玛就是另一个ringbuff,更没卵用了。

网友A:
不懂的啊! 帮顶住啊!

网友B:
建议还是用ucosii吧

网友C:
队列又管不了你的这些行为,
明显是你自己的问题,
这种一般要使用动态内存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队列又管不了你的这些行为,
明显是你自己的问题,
这种一般要使用动态内存分配 ...

你没看懂啊?你自己内存分配怎么保证内存不会被写入覆盖?还不是我提的问题。

网友C:
他是把指针的值发出去了,这个值是用了消息队列自己的变量来保存的,只要这个指针指向的内存仍有效,有什么关系呢

算了,老弟,对那种不虚心而且出口成脏的人,不用理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是把指针的值发出去了,这个值是用了消息队列自己的变量来保存的,只要这个指针指向的内存仍有效,有什么 ...

你怎么知道指向的内容有效?中断1ms一次设置你的指针内容,处理的才10ms调度一次,你说你调度时内容都更新了n遍了,还队列个毛?

网友D:
生产者消费者模式,生产者负责申请内存,把内存指针挂队列。消费者负责从队列上取数据,用完后释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指向的内容有效?中断1ms一次设置你的指针内容,处理的才10ms调度一次,你说你调度时内容都更 ...

什么东西都需要事先约定的
一个指针,你要乱指,乱用,谁也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东西都需要事先约定的
一个指针,你要乱指,乱用,谁也没有办法

你真是个2货哦,举个例子:
buf[2],在中断的时候,你
buf[0] = 0;
然后 OSTaskQPost(buf[0]),相当于把buf[0]的指针排到队列。
然后你没来得及OSTaskQPend,中断又buf[1]=1,buf[0]=3,这样你
OSTaskQPend的时候就是buf[0] buf[1]的指针,但是呢,数据不是0、1,而是3、1。这样你的内容就被冲掉了,因为你没有判断你的内容而糊里糊涂往里面仍数据。
解决方法就是:把buf[2]做成一个fifo,然后增加head/tail这样的变量作为队列判断。
问题就来了,我们已经做成了fifo,还要OSTaskQPost做什么?
如果OSTaskQPost内部带一个buffer,然后排队的时候buffer[0] = buf[0]可以缓存进去,那就非常好了,这个就是外部消息队列。
你听懂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真是个2货哦,举个例子:
buf[2],在中断的时候,你
buf[0] = 0;

你NB好不好,我认输

网友E:
我晕了,楼主你请教别人问题,@ayb_ice大神好心回答你,你还骂人家,你这么牛X,还能有什么不会的吗?

网友F:
队列改了 也是向后面追加啊 不影响

网友G:
ayb_ice说得是对的,消息队列缓存的是指针,一般搞单片机喜欢把这指针搞成全局变量,
所以 楼主 把这指针放进消处队列,然后 对方还没收到,又被你改成其他的了。

搞单片机的不太注重 算法,有些算法用起来是很**肋,明明我自己就知道那地址 为啥要从队列去取,
楼主就是这种感觉了

网友G:
OS 消息队列 要配合 malloc 使用,每生成一个数据包malloc 一个指针,然后丢进队列。
接收方从消息队列取得指针,
只有这样在应用中 就不会被中间某个进程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G:
OS 消息队列 要配合 malloc 使用,每生成一个数据包malloc 一个指针,然后丢进队列。
接收方从消息队列取得 ...

你这个也是方法之一,但是每次都malloc/free肯定对单片机来说是噩梦。
@li880wert 这位兄弟也还是没理解问题。

网友H:
如果用全局变量,你怎么使用阻塞机制,怎么保证这些变量访问是安全的。。。

网友H:
生产者与消费者。。。。

网友H:
按照你自己说的,1ms产生一次数据,10ms处理一次数据,FIFO迟早也会溢出,,,,,,

网友H:
还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

溢出个毛,你不让他加进来就行了。
总结一下,前面几个哥们想法都不错,
1、一个是malloc,来一个分配个内存,然后把指针拿去排队,后续不要用到这个区域就行,用完后free一下。
2、一个是固定分配buffer,但是要自己维护索引值,不要被生产者覆盖了,来一个数就把该数组的指针拿去排队,多了不让再写了。用完把索引值更新(我目前在用)
总的来说 OSTaskQPost适合频繁malloc/free的场景,如果自己维护索引值我认为就没什么必要用了。
就这么个事。

网友I:
LZ不会用 拉不出屎怪茅坑

网友J:
楼主高兴就好,还发帖干嘛哦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溢出个毛,你不让他加进来就行了。
总结一下,前面几个哥们想法都不错,
1、一个是malloc,来一个分配个 ...

这两个本质是一样的,malloc的底层实现就是把一块buffer当成堆,申请了的做上标记,free之后还回去。

网友K:
系统是尽量减少或者不使用全局变量,如楼主所说,因为全局变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改变了;消息队列就是完成一次包装,达成数据的精准送达,又保证数据的私密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溢出个毛,你不让他加进来就行了。
总结一下,前面几个哥们想法都不错,
1、一个是malloc,来一个分配个 ...

我不懂,good luck

网友L:
应该不是垃圾

网友M:
楼主的问题面大

网友N:
我只用过freertos

网友O:
楼主的问题啊

网友P:
应该是楼主的问题

网友Q(2019-05-20):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用ucosii吧

请问为什么?

网友R:
还是有点用的。
资源需求比较高,不过用得起UCOS的大概也不在乎这点资源需求。

网友S:
都看出来了,,楼主的脾气很暴躁,,破口大骂,,家教不好,,真是,,算了。。

现实生生活中遇到这样的,见到一次打一次,

网友T:
塞爆了,你还没去处理,你等啥呢

网友T:
要么加大塞不爆,要么塞爆前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