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P套件试用】高频低频试用

楼主(2019-03-19):
套件收到,换掉手上的STM32的项目,开始这个芯片的测试。
1、安装C51的V9.59开发环境,先安装到其它目录,把C51目录拷贝到keil5的ARM目录下,然后卸载V9.59
2、修改keil5目录下的tools.ini,添加V9.59原来的tools.ini内容的C51以下内容。
3、去芯圣官网http://www.holychip.cn 下载HC-LINK V3.0.7.0并安装
4、去芯圣官网http://www.holychip.cn 下载HC-DRIVER V3.0.1.0并安装
5、去芯圣官网http://www.holychip.cn 下载HC-ISP V2.0.3.3并安装

新建一个工程,检验一下是否能正常编译选择器件、debug、utilities均设置成HC-LINK Driver
选择器件OK

编译通过!
烧写试试。
死机了。赶紧查一下。原来官网给的工具是个isp烧写工具,不能仿真!套件没说明呀,来的时候裸板,能提供名称明细也好,习惯了ARM-OB大小一样还能仿真。

芯圣提供的DEMO板可以从USB取电,方便不少。
main.c文件烧写多换了几个端口试试,还都行。

烧写的时候不能用杜邦线连P03、P21到其它板子,否则不能正常烧写。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HC89S003F4.h>
//LED 定义
//sbit IoLed = P2^2;
//sbit IoLed = P0^0;
sbit IoLed = P1^1;

//延时子函数-16Mhz 1ms 延时
void DelayMs(u16 ms)
{
u16 j;
for(; ms>0; ms--)
for(j=1596; j>0; j--);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CR = 0x00;//关闭看门狗
CLKSWR = 0x51;//选择内部高频 RC 为系统时钟,内部高频 RC 2 分频,Fosc=16MHz
CLKDIV = 0x01;//Fosc 1 分频得到 Fcpu,Fcpu=16MHz

//P2M1 = P2M1&0xF0|0x08;//P2.2 推挽输出
//P0M0 = P0M0&0xF0|0x08;//P0.0 推挽输出
P1M0 = P1M0&0x0F|0x80;//P1.1推挽输出

while(1)
        {
                IoLed = ~IoLed;
                DelayMs(200);
        }
}

加几根线看看指示灯效果,示波器波形还不错。

看芯片资料可以高频、低频切换,这样的话解决低功耗非常给力。
持续时间比较长,附个图片。

芯片小功能挺全,美中不足就是RAM小,通讯协议一定的简化。
ISP烧写有时候会出现01而不是00,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能把手册完善起来,DEMO板在能给个PDF原理图。

感谢 21IC和芯圣官网提供的测试机会!

网友A:
安装过程很详细,调试思路清晰,不错!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