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没有人不用固件库做 GD32 开发的?

楼主(2019-03-19):
我本来想尝试用 GD32F130 来做个实验,结果发现不用固件库的头文件里面居然没有外设地址定义……

网友A:
不用库跟自己过不去么

网友B:
固件库效率很低

网友C:
固件库效率是有点低,不过不用的话,写代码的效率也很低。
就是不用固件库, mcu 的那个寄存器名称和地址定义的头文件,你还是需要包含的

网友D:
可以把 需要提升效率的地方 尤其是中断函数内  把固件库的应用 修改为直接操作寄存器就好了。 90%的时候,你会发现 程序不是在空的while(1) 就是在 任务切换。 只有关键的时刻,才会有所用处。 KEIL5 优先等级调到最高,马上就立竿见影,但非常非常不赞同提升优化等级,仿真的时候,会无法进入你要的地方哦。 除非你艺高人胆大

网友E:
这个不行的话,自己定义一个的不就OK了么

网友F:
我就不用库

网友G:
最起码核心文件是需要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 需要提升效率的地方 尤其是中断函数内  把固件库的应用 修改为直接操作寄存器就好了。 90%的时候, ...

同意这种做法,优化等级提高确实有帮助,但是有时候会优化掉一些计算,具体需要实际测试才可以。

网友G:
高手呀,cm3.h,你这个也不用吗?哈哈

那个是ARM倡导的CMSIS架构的一部分,与芯片厂的库不是一个概念。能用库当然用库拉,省心快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固件库效率是有点低,不过不用的话,写代码的效率也很低。
就是不用固件库, mcu 的那个寄存器名称和地址定 ...

同意,这其实是个权衡的过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用库跟自己过不去么

有些烧脑的工程师,老前辈们确实不喜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库跟自己过不去么

我有自成体系的跨平台跨厂家驱动框架,库和框架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烧脑的工程师,老前辈们确实不喜欢的。

我是跟着外国的老前辈学的,这些人十分讲究基础技能,这种库普遍是被唾弃的,甚至会被用来作为开除员工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手呀,cm3.h,你这个也不用吗?哈哈

这个文件还是要用,但是也仅止于这类的寄存器地址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