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高频信号3M左右的开关器件

楼主(2019-03-19):
信号幅值比较大60V左右,频率3M。之前用三极管关不断,信号会流过极间电容,有合适的器件可以使用吗

网友A:
这么大电压,还是用继电器吧

网友B:
这是啥信号啊,电压这么高,频率还这么高

网友C:
用干簧继电器吧

网友D:
应该有高频的继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