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地址总线在哪儿?

楼主:
大家好!      最近看了STM32的内部结构框图,一直有一个疑问“STM32的地址总线在哪儿”,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框图中找到指令总线(Icode)、数据总线(Dcode)和系统总线(Sytem),唯独找不到数据总线,请问有人知道在哪儿吗?

网友A(2019-03-19):
MCU与电脑还是有区别的,我的理解MCU的地址总线是内部已经固定好的,所有的对外操作(寻址和数据交换)都是通过IO口实现的,对外不存在总线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与电脑还是有区别的,我的理解MCU的地址总线是内部已经固定好的,所有的对外操作(寻址和数据交换)都是 ...

感谢回复!
上面的图是STM32内部的图,它的各种外设都有一个地址,包括IO,这些应该都是通过地址总线来寻址的吧?我好奇的是,为什么没画出来?

网友B:
有章节特别讲了地址分配,统一编址。你可以看成是这些总线的下层都有一个地址总线的分支的

网友C:
所有的IO都是在总线上的。

网友C:
你可以看看ARM-Cortex M3的架构。

网友D:
是不是矩阵里包含了啊

网友E:
是呢  我也看不到呀

网友F:
哪来的专门的数据总线?你说的是fsmc的数据总线吗?

网友G:
apb是不是数据线呀

网友H:
apb不是单纯的数据总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