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SC光盘或U盘程序,怎么能设置隐藏盘符

楼主(2019-03-19):
如题,用STM32F USB程序做的光盘程序,因为一些应用的需要,客户不希望在每次插入电脑时WINDOWS上弹出CDROM信息,所以在这里寻找打开和隐藏盘符的方法,不知道有没人做过类似的工作。

网友A:
我没有做过的啊!!!!!

网友B:
好像百度上有

哪有?

网友C:
对新型的系统来讲,盘符是没法隐藏的。

网友C:
只要有实际的存储空间就没法隐藏了,win7之前可以。

网友D:
没偶做过光盘程序

网友E:
好像在系统设置那可以

网友F(2020-01-13):
请问楼主最后找到实现方法了吗,最近也在查找相关资料.

网友G(2022-06-14):
有办法吗?

网友H:
为啥要藏起来

网友I:
把分区表信息删了

网友J:
好像能屏蔽掉吧

网友K(2023-03-02):
这个需要 u盘固件支持吧

网友L(2024-03-04):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M: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N: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O: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

网友P: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Q: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R: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