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光频闪检测仪

楼主(2019-03-19):
用单片机搭配光传感器,用ADC检测光强,做频闪仪,需要达到50hz至500hz,
每次AD测的数据需要保存,用的是AT24C128芯片,发现每次将数据写进AT24C128之后需要ms级别的延时,才能再次存入,这样无法达到上述检测的频率,请教有没有相关开发经验的,或者好的建议的?

网友A:
这个容量,你可以选铁电,或者SPI口的SRAM

网友B:
采样频率5KHz的话,每秒10KB数据,存1秒钟应该足够分析了。上缓存啊,或者SPI的25系列存储

网友C:
先收集数据,到一页后存入,存入前检查上次写是否就绪(也就是查询是否忙)

网友D:
频率还好,不是很高。可以先存到片内FLASH里,然后再转给外接的EPROM。用铁电,量少的话无所谓,量大就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