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ISP程序下载接口是否可以改动

楼主(2019-03-19):
新唐系列的单片机,是否能通过修改ISP源码来改变通讯接口?比如官方默认通过UART0接口进行ISP下载的。由于官方提供源码,那么我是否可以修改源码的UART的配置函数,改成UART1,通过UART1进行ISP下载?如果可以的话,除了修改UART配置函数,有没有其他地方需要修改的?

网友A:
当然可以,应该是将串口0的设置改成串口1 就行

网友A:
https://www.nuvoton.com/hq/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320120105135349
是 这个ISP包里有吗

网友B:
应该可以。相关的设置修改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应该是将串口0的设置改成串口1 就行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nuvoton.com/hq/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320120105135349
是 这个ISP包里有吗 ...

你这个包里面只有ISP的.bin文件,没有办法修改。需要找到官方ISP源码编译后再生成.bin文件才行。源码论坛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