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地弹

楼主(2019-03-19):
做了一块信号转接板TTL---MIPI,在某些特定画面时,转板上GND包括电源 GPIO信号上都会有幅值1-2V,频率约为80M的信号,特定画面(TTL的RGB信号(48BIT)大量翻转,翻转频率也是80M),然而信号底板上没有,把芯片去掉了也还是有,请教一下,这种现象可能的原因有哪些?能够做哪些验证?

网友A: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换一个供电能力大一点的电源试试看?

网友B:
猜测转接板的GND有些少或者接触不好,多飞一些GND到主板上试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换一个供电能力大一点的电源试试看?

试过了,没有效果。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转接板的GND有些少或者接触不好,多飞一些GND到主板上试试 。

怀疑过芯片的gnd过孔太少,改版中加了好多gnd过孔,而且没改之前也飞过好多线,从波形上看没有啥效果。谢谢!

网友A:
上原理图吧,未必是布线的问题,可能选型和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原理图吧,未必是布线的问题,可能选型和设计有问题

SSD2829

楼主:
各位前辈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网友A:
你光说一个芯片有什么用? 你来这边问问题,至少要把原理图贴出来吧。这种玩意又不是什么机密,就是一个简单的转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光说一个芯片有什么用? 你来这边问问题,至少要把原理图贴出来吧。这种玩意又不是什么机密,就是一个 ...

已经发出,欢迎讨论。

楼主:
还有没有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C:
地平面阻抗大,或电源内阻大,数字回流通道受阻。布线,电源容量的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平面阻抗大,或电源内阻大,数字回流通道受阻。布线,电源容量的问题 。 ...

感谢!

网友D:
两个板子,板与板之间的线材也很重要的;
搞不好的话线材就变成电感了。。。
可能你线材的GND只有小小1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板子,板与板之间的线材也很重要的;
搞不好的话线材就变成电感了。。。
可能你线材的GND只有小小1根? ...

两个板子是通过连接器扣接的,160PIN的连接器有25个GND PIN

网友E(2025-09-16):
地线环路问题

网友F:
1.测试时探头测试点与接地点必须在同一个板子上,同时测试接地点还要尽量靠近输出芯片的接地点。
2.每一个板子最好有独立的地线层,每个芯片的接地阻抗尽量小(接地脚对地线层多打过孔)。

网友G:
地线布线只是问题之一,更重要的是芯片电源管脚处的滤波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