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设备外壳漏电了

楼主(2019-03-19):
如果设备金属外壳漏电了,简单的方法是测量外壳对大地的电压或电流值判断是否漏电。但有没有不接地线就能检测到是否漏电的可靠办法?

网友A:
漏保就是检测零火两根线的电流差来计算漏电电流的。

网友B:
可以用摇表打绝缘电阻的办法来测漏电。

楼主:
举例,洗衣机外壳漏电了,检测方法正常情况下,可以有2种方法:1. 手持试电笔接触洗衣机外壳,人体当地线,氖泡发亮为漏电,不亮不代表就不漏电;2. 万用表红表笔接洗衣机外壳,黑表笔接电源插座地线,电压档,有显示为漏电,无显示为不漏电。此2种方法,都需要有地线存在,才能检测和判定。有没有不使用地线,就能检测到洗衣机外壳带电了?测量绝缘电阻的方法必须断电测量,这种方法暂时排除在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保就是检测零火两根线的电流差来计算漏电电流的。

临时现场测量,不管设备安装处是否安装漏保继电器了,都要能直接判定测量设备是否外壳带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