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信号共模电感

楼主(2019-03-19):
一直不理解共模电感的应用场所   用在电路上哪个环节可以起到关键作用?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网友B:
电源输入端滤除共模信号、usb差分线上共模滤波电感、还有很多很多的差分线上都可以用到。当你的设备对EMC要求很严格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省不掉的。

网友C:
哪个环节? 就是需要阻断共模电压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输入端滤除共模信号、usb差分线上共模滤波电感、还有很多很多的差分线上都可以用到。当你的设备对EMC要 ...

共模信号会从哪里来  这也是问题

楼主:
这个细节上有书籍描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共模信号会从哪里来  这也是问题

共模干扰一开始最初在电网里面提出来的,起源很早以前。这些你都能查到。共模信号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很简单,当干扰满足共模信号的要求的时候,共模干扰就形成了。这些干扰可能从电源端来,也可能从设备接口,外壳传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干扰一开始最初在电网里面提出来的,起源很早以前。这些你都能查到。共模信号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很简 ...

之前直流电路没有加过共模电感  最近最4-20mA 传感器环路     变频器干扰大  就想加入点什么电路更稳定

网友D:
很多干扰是以共模的形式存在的吧,而有用信号比较方便转换差分形式,共模电感阻碍共模成分传播,不阻碍差模。
个人愚见

网友E:
首先你的理解什么是共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