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蛋疼测试:图腾柱会不会直通

楼主(2019-03-19):
(无正文)

网友A:
会!所以连续驱动时才有一个“死区”问题的提出。

网友B:
如果存在“共同导通”,电源处必定存在很大的电流窄脉冲。测量电源电流若看到电流尖脉冲,就是存在“共同导通”。为避免管子损坏,可以在电源处串联小电阻限流,兼电流取样。

网友C:
.右边那个动态功耗正比于电源电压的平方,开关频率和电容值。

网友D:
我好像在哪见过图2会导通。
而且看起来,右边的就会导通(左边的不会)。

网友:
结构都不一样,右边的反相器结构有直通的空间

网友E:
两个mos的栅极是反并联的,同时充放。

网友F:
右边应该叫CMOS。选择合适的电源电压大概可以避免直通,但是因为栅极电荷需求差别不大,所以降低电压会导致工作频率大幅降低。

网友G:
前面一个是晶体管图腾柱,关于晶体管图腾柱是否会存在共通,其实是有说法的,虽然采用射极跟随,理论上管子只工作在截止和线性区域而不会饱和,但不会饱和,只是速度比较高而不是无限,只是相对饱和-截止状态,快得多而已,因此在某种速率驱动条件下,2管是确实存在某个时间会发生共通现象,当然一般像我们用的几百M的互补管子来做几百KHz方波图腾柱,一般是不会有能够观察到的共通现象。
后面一个不是图腾柱,是MOS反相器,MOS反相器,必须选择合适的栅极开启电压VGS和VCC,当VCC<VGSN+VGSP,理论上不会存在共同,当然这只是理论,实际上,VCC可能必须更低,当VCC>2VGS和,则无论如何,肯定存在共同。

网友H:
看了前面的回复,我还是没看懂在什么情况下会直通的?大佬能帮忙具体的说下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看了前面的回复,我还是没看懂在什么情况下会直通的?大佬能帮忙具体的说下么? ...

存储效应。一只还没来得及关断,另一个却打开了。通常toff﹥ton。

网友I(点评):
我的理解是,两个管的BE结等效电容不一致,造成关断时间延时,与另一个管短暂同时导通。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I: 大致说,管子有两个最重要开关参数,一个叫关断时间一个叫开通时间。一般前大后小,蛋疼就发生了。具体细节以及机理都忘了,不敢详解。

网友J:
会的,不过不是短路的通,而是比 Iceo 大的渗漏。

网友K:
肯定存在转换损失,在线性工作时,二者受G极电位控制,电流二管都导通,如果工作在开关状态时,在转换过程不受G极控制。存在直通的风险,线性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