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通过串口怎么接收上位机数据

楼主(2019-03-19):
硬件环境:N76E003开发板;以下是我的代码,错在哪了呢?请各位朋友指教!
void main (void)
{
        UINT8 cmd;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InitialUART0_Timer3(115200);
        P12 = 0;
    while(1)
        {
                cmd = Receive_Data_From_UART0();
                //Send_Data_To_UART0(0x55);
                switch(cmd)
                {
                        case 1:
                                P12 = 0;
                        break;
                        case 0:
                                P12 = 1;
                        break;

                }
        }

}

网友A:
你的接收数据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头文件呢?

网友A:
void main (void)
{
        UINT8 cmd;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InitialUART0_Timer3(115200);
        P12 = 0;
    while(1)
        {
                cmd = Receive_Data_From_UART0();
                //Send_Data_To_UART0(0x55);
                switch(cmd)
                {
                        case '1':
                                P12 = 0;
                        break;
                        case '0':
                                P12 = 1;
                        break;

                }
        }

}

网友A:
试试上面的代码,可能收到了,但是是字符,你里面判断是数字,实际上内存中不一样,所以你也要case 字符0和字符1

网友A:
嗯,我猜是这样 。你试试看

网友A:
无明显毛病。

网友A:
比如你可以增加个default,点亮其他的LED或者闪烁。。。

网友A:
不然你不容易判断具体哪儿的问题。

网友A:
还有个方法,收到的数据再打印出来看看是不是一致。

网友B:
对啊,楼主你发送的是什么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方法,收到的数据再打印出来看看是不是一致。

谢谢朋友,已经解决了,把数字改为字符判断,就OK了

网友A:
嗯,看来我猜对了。呵呵,我以前也犯过这个错误。另外要弄个靠谱的串口助手工具。

我自己写的上位机,还不太靠谱。。。哈哈

网友C:
楼主厉害啊,分享一下你的上位机啊。最好再配上你的源码工程,学习一下开发上位机。

网友A:
分享一下你的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