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机驱动芯片能支持的电机功率

楼主:
请假大家个问题,就是电机驱动芯片选型的时候,如何根据电机的额定功率(比如500W)选择合适的驱动芯片?
假如12V供电,则流过MOS的电流就是50A,那MOS的RDS(ON)就要很小,那么QG就会比较大,电机驱动芯片就是用来打开MOS的;
PWM频率和MOS的QG之间有什么关系?确定它俩之间的关系要结合那些因素?下面有个图供参考: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个图,有没有相关的文档或者网站推荐参考下。
不知道问题描述清楚没有。

网友A(2019-03-20):
多谢分享啊! 感谢啊!

网友B:
MOS的RDS (ON) 要很小,那么QG就会比较大,这是对的
PWM频率和MOS的QG之间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PWM 频率是驱动系统设计的产生。根据电流电压选择 MOS 管,也就确定了 QG.
下面再选择合适的驱动电路来满足工作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