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请问SC92F370的触控库文件在哪里下载?

楼主(2019-03-20):
在官网找不到,还以为官网资料很齐全的,没想到找了好久都没找到,难道是我哪里弄错了吗

knk
官网不开放下载,资料要找代理。

网友A:
您好,由于保密工作,目前触控库文件,没有在任何网站投放,但后期会考虑投放出去。目前需要触摸库资料的需要找代理商或者技术支持咨询获取,或者可以在论坛留下您的邮箱,这边会安排技术人员把相关资料发送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由于保密工作,目前触控库文件,没有在任何网站投放,但后期会考虑投放出去。目前需要触摸库资料的需 ...

1095435165@qq.com          目前是用sc92f8370和sc92f8371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95435165@qq.com          目前是用sc92f8370和sc92f8371

您好,资料已发送至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谢谢!

@wutianxin0 :您好,触摸库资料请咨询赛元技术支持QQ:2131132845获取
@wutianxin0@赛元MCU3
@wutianxin0 :1456799138@qq.com
请发一份SC92F8363B的触摸按键库文件

网友B:
能也发我一份么,我有款SC93F8433的触摸方案要尝试开发下。有相关资料发下我邮箱么?1007372552@qq.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也发我一份么,我有款SC93F8433的触摸方案要尝试开发下。有相关资料发下我邮箱么? ...

您好,相关资料已发送至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好,相关资料已发送至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谢谢!

能不能也发一份给我啊, 我现在有款SC92F8372的触摸方案要开发, 找了半天, 都找到的不全,邮箱:502214125@qq.com,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也发一份给我啊, 我现在有款SC92F8372的触摸方案要开发, 找了半天, 都找到的不全,邮箱:, 谢 ...

目前没有公布在官网,需找代理商或技术支持咨询获取。相关资料已发送至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

网友D(2019-05-05):
引用 网友A:
您好,由于保密工作,目前触控库文件,没有在任何网站投放,但后期会考虑投放出去。目前需要触摸库资料的需 ...

您好,我目前选用的是sc93f8433,可以把资料和触控库文件发给我一下吗?1473340235@qq.com,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目前选用的是sc93f8433,可以把资料和触控库文件发给我一下吗?,谢谢! ...

您好,相关资料已发至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您好,相关资料已发至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

您好,我在使用sc92f8270,也需要资料,谢谢!ben04602@sohu.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在使用sc92f8270,也需要资料,谢谢!

相关资料已经发送至您的邮箱,请查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您好,由于保密工作,目前触控库文件,没有在任何网站投放,但后期会考虑投放出去。目前需要触摸库资料的需 ...

568051297@qq.com 使用的是SC92F8463B,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使用的是SC92F8463B,非常感谢

资料已发至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

网友G(2019-06-19):
请把LB1012-92F8462B触控评估开发板对应的触控库文件发给我yi,谢谢!LDITS@163.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把LB1012-92F8462B触控评估开发板对应的触控库文件发给我yi,谢谢!

相关资料已发到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相关资料已发到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

十分感谢!

网友H(2019-08-29):
252145084@qq.com  使用的是SC92F846XB,SC92F836XB非常感谢

网友I:
您好,我目前选用的是sc93f8433,可以把资料和触控库文件发给我一下吗?,谢谢! ...       gz_fkdz@163.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您好,我目前选用的是sc93f8433,可以把资料和触控库文件发给我一下吗?,谢谢! ...        ...

触摸库资料请咨询赛元技术支持QQ:2131132845,获取

网友J(2019-10-04):
能不能也发一份给我啊, 我现在有款SC92F8372的触摸方案要开发, 找了半天, 都找到的不全,邮箱:185478492@qq.com,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K:
510212995@qq.com  sc92f8363b  谢谢

触摸库资料请咨询赛元技术支持QQ:2131132845,获取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能不能也发一份给我啊, 我现在有款SC92F8372的触摸方案要开发, 找了半天, 都找到的不全,邮箱:, 谢谢 ...

触摸库资料请咨询赛元技术支持QQ:2131132845,获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由于保密工作,目前触控库文件,没有在任何网站投放,但后期会考虑投放出去。目前需要触摸库资料的需 ...

您好,我需要一份SC92F8446B的触控库,谢谢!352502833@qq.com

网友L(2019-11-15):
引用 网友A:
资料已发至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

你好,我这边需要在SC92F8446芯片平台上开发触控相关的产品,请问可以发一份库文件么,谢谢。

caoxiujun1990@hotmail.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你好,我这边需要在SC92F8446芯片平台上开发触控相关的产品,请问可以发一份库文件么,谢谢。

...

触摸库资料请咨询赛元技术支持QQ:2131132845,获取

网友M:
您好!我有个项目要用SC93F8433,能把触控库文件发给我一下吗?我邮箱 21729761@qq.com, 谢谢!

您好,相关资料已发送至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您好,我目前选用的是sc93f8433,可以把资料和触控库文件发给我一下吗?,谢谢! ...        ...

92F8462B 库文件给一份1619521@qq.com

您好,相关资料已发送至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

网友O(2019-12-27):
触摸库资料请咨询赛元技术支持QQ:2131132845获取    QQ不在线   能否发我低功耗触摸库及文档说明? 694371567@qq.com  谢谢

网友P:
请问可以发一下SC92F8462B的触摸demo库吗,想要开发这款芯片,157866451@qq.com,谢谢

您好,相关资料已发送至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

网友Q:
邮箱:xhq-1@163.com,选的芯片为SC92F8363B,用在电池供电的产品上,需要低功耗唤醒触摸,麻烦发下库资料

您好,相关资料已发送至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

网友R(2020-06-16):
你好,我现在正在用SC92F8463B,不知道官网是否有这个触控库文件,但我自己在官网找遍了还是没找到,可以发一份这个型号的触控库文件给我吗?感谢!邮箱:408464480@qq.com

@赛元MCU3 :找到问题了,是IC坏了,换了IC就好了
@赛元MCU3 :但我用SC LINK在线烧写时提醒校验错误,烧写线大概20MM原配的,线路上的电解电容和串联的电阻我都拆了。是什么原因造成校验错误的呢?求教了~
@binxj2017 :可以配合赛元烧录仿真工具SC LINK进行在线烧写和仿真。
@赛元MCU3 :收到了,非常感谢!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SC92F8463BM支持在线焼写和仿真吗?
您好,相关资料已发送至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