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G8U6烧写程序问题

楼主(2019-03-20):
请问算发已经添加也能读到IC。为什么还是报这个错误呢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楼主:
解决啦是锁住啦!!解锁就可以!!

楼主:
现象是能够链接上芯片也已经选择啦算法但是烧写还是报错。原因是芯片被锁住啦。解决的方式为J-Link STM32 Unlock用这个工具把芯片解锁即可。输入对应的型号。

网友B:
电子烟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象是能够链接上芯片也已经选择啦算法但是烧写还是报错。原因是芯片被锁住啦。解决的方式为J-Link STM32 U ...

好好地怎么会被锁住呢?你操作JTAG口的芯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