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图中红色标注部分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9-03-20):
运放是正负8v供电,图中红色标注部分的作用是什么?那个电位器中间脚连接输入信号的负端,请教此部分用于调节什么参数?,谢谢!

楼主:
补充:运放是正负8V供电

网友A:
一个分压电路啊,通过电位器来调节S-的电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分压电路啊,通过电位器来调节S-的电压参数.

S- 是输入信号的负端,这个应该是用于调整直流失调电压的,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用ad620之类的仪表放大器,这个调节电路还有必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 是输入信号的负端,这个应该是用于调整直流失调电压的,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用ad620之类的仪表放大 ...

整个电路应该是差分放大电路,如果你能确定S-的参数值,那么可以直接输入相应电压,如果不能确定,那你就要加这个电路进行调节到你需要的电压值.
有和没有取决你能否确定S-的值而己.

网友B:
应该就是取一个电压值吧

网友C(2019-05-11):
用于消除S+中的直流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