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达新能源锂电池铜箔软连接焊接工艺

楼主(2019-03-20):
新能源汽车顾名思义,与普通汽车区别在于动力来源不是燃料,而是新能源。或使用常规的车用燃料、采用新型车载动力装置,综合车辆的动力控制和驱动方面的先进技术,形成的技术原理先进、具有新技术、新结构的汽车。
新能源动力汽车用铜箔软连接一般是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池组上的,铜箔软连接焊接工艺一般采用氩氟焊和高分子扩散焊。氩弧焊,是使用氩气作为保护气体的一种焊接技术,又称氩气体保护焊。就是在电弧焊的周围通上氩气保护气体,将空气隔离在焊区之外,防止焊区的氧化,这种焊接有焊疤。高分子扩散焊主要是通过加热到一定温度使焊料熔化,从而把两种一样材质或不同材质的金属连在一起。这种产品用途很多,母线伸缩节和软连接导电带产品以及大功率软排都可适用,在焊接中加热功率、加热时间、保温功率、保温时间可分别独立可调,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控制加热曲线和加热温度,既实现快速加热,同时又在不锈钢的焊接熔化时进行保温,使焊料充分铺展。高分子扩散焊机高频变压器上电压低,大大降低了由于高压引起的绝缘和打火问题,使设备的工作可靠性大为提高,同时高频变压器体积小,重量轻,损耗低,无需焊料,扩散焊接节约资源,避免重复焊接,可在指定的地方焊接,可一次焊接多个接头,无痕焊接。
 产品选用铜编织带作为导体,两端选用铜管,铜管表面镀银处置,接头大小按照客户的需求配套出产,再通过格外处置,做成软联接,软接地,导电率高,抗疲劳能力强,可完全按照客户的需求出产。铜线的软联接运用高、低压电器,真空电器,矿用防爆开关及汽车,机车及有关产品作软联接用。选用裸铜线或镀锡铜线编织,用冷压办法制成,可根据用户需求镀锡、银。 铜编织带广泛用于输配电线路之中,在这个电路设备及非直线型的联接中随处可见: 输配电线路 从降压变电站把电力送到配电变压器或将配电变压器的电力送到用电单位的线路称为配电线路。中国常用的配电线路电压为0.4kV、6kV、10kV,6kV、10kV称高压配电线路;0.4kV称低压配电线路。配电线路的缔造需求安全可靠,**供电连续性,减少线路丢掉,前进输电功率,保证电能质量出色。

网友A:
**供电连续性,减少线路丢掉,前进输电功率,保证电能质量出色。

网友B:
支持一下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