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电池的电量测量方法有那些?

楼主(2019-03-20):
目前设计一款便携设备。用的是一节9V电池。那我如何确认它的电量状态呢?
主要问题是,客户用的电池有可能是碱性电池,有可能是锌锰等其它干性电池,更甚者会用到充电电池也是有可能的。
它们满电状态下的电压各不相同(如我目前测试用的充电电池满压只有8.4V,金霸王满压9.27V左右,终止放压就更加各不相同了)
像我之前用AD的测量电池的方式,好像并不太准确。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目前电池的电量测量方法有那些呢?有没有一些芯片专门做这个活的呢?(我是找到一些芯片,但那些是充电电池用的,会记录电池充放电的数值,然后以此为基准,但这样的东东好像并不适合一次性电池吧..........)

网友A:
很好的啊! 不错的啊!

网友B:
用EIS方法分析

网友C:
福禄克BT系列电池测试仪

楼主:
这个太高级,搜了一下网上资料,暂时看不明,但感觉是给锂电池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BT系列电池测试仪

呃...不对,忘了说我是想要用mcu系统里测量电池电量,然后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设计建议不要用9v迭层电池,容量小,价格高,不可充.
可去淘个3.7v转9v升压模块,找块锂电池,一劳永逸.我家里 ...

客户目前要求的方案是随时可更换电池,电池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一次性电池(考虑到国外运输有可能禁止充电电池,同时国外用得较多的一次性电池是9V)
所以才做成这样的,目前就在考虑如果测量电池电量的问题。之前试过开始用碱性电池作基准,结果换成其它电池,就变得不太准了.........

网友E:
可以看看能不能通过测试电池内阻计算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看能不能通过测试电池内阻计算电量、

这个可能不同类型电池之间相差更大。
碱性电池、锰电池和充电电池,在同一电压下,内阻相差更大....
唔.....看样子目前的解决方法,也只能是采用电压测量法了,至少在有效电压范围内,这个数值还是较为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