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全速修改成高速

楼主:
来自 2楼

网友A(2019-03-23):
高速的EP0最大包长只能是64字节,全速的可以是8,16,32,64,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一个全速和一个高速设备的VID PID 版本都一样,还会额外请求其他速度配置描述符

网友B:
不知道啊! 帮你们顶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啊! 帮你们顶住啊!

找了一个USB鼠标,一个高速一个全速的对比了一下,描述符是没有改变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楼上兄弟说的全面。第一步先将高速握手搞通了,能收到高速SETUP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的EP0最大包长只能是64字节,全速的可以是8,16,32,64,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一个全速和一个高速设 ...

你好,这个最大包长度默认设置的就是64字节,现在程序运行下来,枚举出来的设备带黄色感叹号,驱动安装不成功,不知道是不是和你后面那句话说的有没关系,就是一个全速和一个高速设备的VID PID版本一样,还会额外请求其他速度的配置描述符,这句话能给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最大包长度默认设置的就是64字节,现在程序运行下来,枚举出来的设备带黄色感叹号,驱动安装不 ...

你可以修改一下VID或PID,避免请求其它速度配置描述符,看一下问题在哪
你如果用的是STM32芯片,可以用非官方的USB协议栈,已经处理了这些问题,并且解决官方库的几个bug
代码地址 code.tusb.org

配套介绍书籍 《STM32 USB设备开发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修改一下VID或PID,避免请求其它速度配置描述符,看一下问题在哪
你如果用的是STM32芯片,可以用非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修改一下VID或PID,避免请求其它速度配置描述符,看一下问题在哪
你如果用的是STM32芯片,可以用非 ...

在哪能找到USB AUDIO高速的例程?大佬知道吗?你发的那个地址,看了有好多例程,为什么没有USB AUDIO的。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在全速上面改成高速,以前全速好像是USB1.1协议,高速好像要USB2.0,对吗?这是不是枚举失败的一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能找到USB AUDIO高速的例程?大佬知道吗?你发的那个地址,看了有好多例程,为什么没有USB AUDIO的。 ...

更多的例程还在编写中,只要处理好了描述符,USB开发还是比较容易的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市面上的类似设备,模仿他的描述符和请求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多的例程还在编写中,只要处理好了描述符,USB开发还是比较容易的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市面上的类似 ...

现在改了一下描述符,把以前全速的描述符麦克风的特殊功能单元去掉了,现在枚举正常了,但是麦克风录得数据传不到电脑里面,全速去掉这个单元是可以实现的,为什么改成攻速就不行了?很纳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改了一下描述符,把以前全速的描述符麦克风的特殊功能单元去掉了,现在枚举正常了,但是麦克风录得数 ...

如果没有能工作的设备作对比,就需要去查看USB音频类的规范,看一下是哪些地方没有处理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能工作的设备作对比,就需要去查看USB音频类的规范,看一下是哪些地方没有处理到位 ...

大佬现在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USB设备在枚举的时候,获取不到AUDIO Class Requests,这是什么情况,大佬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现在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USB设备在枚举的时候,获取不到AUDIO Class Requests,这是什么情况,大 ...

你有没有BusHound这类的USB抓包软件,用它抓一下枚举过程,看看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BusHound这类的USB抓包软件,用它抓一下枚举过程,看看问题在哪

抓包看了,就是到获取这段请求的时候就没了,和正常的少了这一段。附件里面就是抓的包,大佬帮忙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