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调试问题

楼主(2019-03-20):
1:变压器饱和:
在轻载,重载,容性负载下开机,输出短路,动态负载,高温等情况下,通过变压器和开关管的电流呈非线性增长,电流的峰值无法预知及控制,可能导致电流过应力而产生的开关管损坏。
容易产生饱和的情况:感量太大;圈数太少;饱和电流点比IC的最大限流点小;没有软启动,
最恶劣条件下Vds的最大值不应超过额定规格的90%;
降低Vds可以减小变压器原副边圈数比,减小尖峰电压(减小漏感:调整吸收电路);

2:IC温度过高
内部的MOSFET损耗太大;散热不良;IC周围空气温度太高;

3:空载、轻载不能启动:空载、轻载不能启动,Vcc反复从启动电压和关断电压来回跳动
空载、轻载时,Vcc绕组的感应电压太低,而进入反复重启动状态:增加Vcc绕组圈数,减小Vcc限流电阻,适当加上假负载;

4:启动后不能加重载
Vcc在重载时过高:触发IC过压保护,引起无输出;
内部限流被触发:限流点太低,电流上升斜率太大;

5:待机输入功率大
Vcc在空载、轻载时不足,会造成空载、轻载时输入功率过高,输出纹波过大;Vcc不足时,IC进入反复启动状态,频繁的需要高压给Vcc电容充电,造成起动电路损耗。如果启动脚与高压间串有电阻,此时电阻上功耗将较大;

6:短路功率过大:输出短路时,输入功率太大,Vds过高
输出短路时,重复脉冲多,同时开关管电流峰值很大;
减少电流脉冲数,使输出短路时触发反馈脚的OCP,触发内部限流;可以使开关动作迅速停止工作,电流脉冲数将变少;

7:空载,轻载输出纹波过大:Vcc在空载或轻载时不足
保证任何负载条件下,Vcc能够稳定供给;

8:重载、容性负载不能启动:轻载能够启动,启动后也能够加重载,但是重载或大容性负载情况下不能启动
增大峰值电流限流点(注意饱和),增大反馈电容;

9:空载、轻载输出反跳:在输出空载或轻载时,关闭输入电压,输出可能会出现电压反跳。
输入关掉时,大电容电压并不能快速下降,仍然能够给高压启动脚提供较大的电流使得IC重新启动,又重新输出,反跳;
在启动脚串入较大的限流电阻,使得大电容电压下降到仍然比较高的时候也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启动电流给IC,将启动接到整流桥前,启动不受大电容电压影响,输入电压关断时,启动脚电压能够迅速下降。

网友A:
输入电压关断时,启动脚电压能够迅速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