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何在debug console 中打印消息

楼主(2019-03-20):
请问mplab X 中在调试的时候,能否将板子的数据打印在“debug console”里面,或者其他mplab 的窗口中?
需在在代码中加什么打印函数?

网友A:
功能好像不是你想要的那种...
可以自己初始化串口, 然后调用printf函数, 输出到串口终端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好像不是你想要的那种...
可以自己初始化串口, 然后调用printf函数, 输出到串口终端去.. ...

不能再mplab X编译器上位机上看到?就是说数据不能从板子->仿真器->mplab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