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智能太阳能充电解决方案

楼主(2019-03-20):
智能太阳能充电解决方案

    1 引 言

  太阳能是一种清洁高效的可再生能源。在阳光充足的白天,屋顶的光伏电池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供人们在夜晚使用。据专家预测,到2040年,全球的光伏发电量将占世界总发电量的26%,2050年后将成为世界能源的支柱。

  2 最大功率点跟踪

  最大功点跟踪(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简称PT)系统是一种通节电气模块的工作状态,使光伏板能够输出更多电能的电气系统。图1示出光伏电池输出功率Pb与输出电压ub和输出电流ib的关系。图中A为普通控制器使光伏电池工作在12V,仅输出53W时的功率点(一般功率点);B为MPPT控制器使光伏电池始终工作在最大功率点,从而 输出高达75W时的功率点(最大功率点)。

  最大功率点主要受环境温度和太阳光强的影响。在太阳光强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温度的升高,光伏电池的开路电压降低,最大输出功率随之降低。当温度不变,太阳光强增加时,光伏电池的开路电压基本不变。短路电流大幅增加,最大输出功率大幅增加。图2示出线性系统电路图。

  首先,计算消耗在R1上的功率为:

  然后,式(1)两边对R1求导可得:

  由式(2)可得,当r=R1时,dP1/dR1=0,此时P1取最大值。

  由于光伏电池系统受到光强、温度、太阳光入射角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输出电压ub、输出电流ib和内阻r也处于不停变化之中。只有使用DC/DC变换器实现负载的动态变化,才能保证光伏电池始终输出最大功率。

  MPPT需要及时准确地采样蓄电池当前的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两者相乘得到当前的充电功率,与前一时刻的充电功率相比较,调节PWM的占空比,从而使光伏电池始终工作在最大功率点。图3示出具体的控制策略。

  3 MPPT的硬件设计

  由于光伏电池的输出特性呈非线性,且变化幅度较大,所以使用单端反激式变换器。该变换器由升降压变换器加隔离变压器推演而来,能够简单高效地提供直流输出,广泛用于功率100W左右的小型开关电源中。控制器工作于电流断续模式。

  图4示出MPPT的硬件设计原理。其中,微控制器采用MC68HC08SR12微处理器,使用A/D模块采样电源的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继而调节PWM占空比,最终实现光伏电池的最大功率输出。MPPT控制策略的效果好坏直接取决于电压和电流的采样是否精确。

  图5示出电压采样电路。它采用光耦PC817和三端稳压管TLA31相配合。TLA3l是一种可编程稳压管,当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电压uout变化时,光耦的输出电压随之变化,A/D会采样到当前的充电电压。

  图6示出电流采样电路。由它对采样电阻Rsam两端的电压进行采样,并使用差分式运算放大器放大输出到MCU的A/D采样端,从而得到主电路中的电流值。由于信号需要精确采样,并且与电源隔离,因此使用线性光耦HCNR200。另外,单片机及周边电路的用电可直接通过蓄电池隔离变压得到,系统无须外部电源供电,十分方便。

4 软件分析

  由于太阳光强和环境温度的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故参数采样无须高实时性,每隔几秒钟采样一次即可满足要求。产生中断的时间间隔是可以调整的,初期较短,可以迅速逼近最大功率点;后期较长,防止系统在最大功率点附近振荡。为防止系统误判断,每次控制比较,均进行3次,当3次的结果一致时,才实施相应的控制策略,否则重新采样比较,这样便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系统的正常运行。图7示出实现MPPT的软件流程。

  由于单片机与开关电源一起工作,相互间的电磁干扰较大,而A/D采样要求精确。故需要使用软件数字滤波。这里采用均值滤波,即通过多次采样求平均值的方法,以达到去除干扰的目的。

  蓄电池采用循环充电方式。以12V蓄电池为例,在充电电压达到14.7V最高限制电压后。保持该电压继续充2~4小时达到饱和。最大充电电流不允许超过额定容量的25%(如容量为100A时的蓄电池,最大充电电流为25A)。采用保险丝实现硬件电路的过流保护。图8示出软件保护示意图。

  5 实验结果与展望

  表1给出了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及性能指标。

楼主:


网友A:
最大功点跟踪(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简称PT)系统是一种通节电气模块的工作状态,使光伏板能够输出更多电能的电气系统

网友B(2019-06-27):
太阳能充电宝?

网友C:
充电原理就是把太阳光的能量转换为电能储存在太阳能移动电源的电池里

网友D:
光伏逆变器与太阳能逆变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E:
太阳能电池是一款新颖有趣的

网友:
太阳能充电车顶就是这样的

网友F:
这种方案可行吗?

网友G:
需要太阳能逆变器吗?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了。

网友I:
太阳能板为多少输出功率时才能维持

网友J:
可以自动跟踪太阳能吗?

网友I:
带MPPT功能和不带MPPT功能的?

网友B:
将充电器放置于太阳光直射处,太阳能将转化为电能给充电器内置锂电池充电?

网友H:
太阳能微型逆变器与逆变器哪个好

网友C:
太阳能灯是由太阳能电池板转换为电能。

网友G:
还是直接稳定到固定的电压呢?

网友E:
手机可以用太阳能充电,是不是感觉很神奇。

网友F:
可再生能源确实可行呢。

网友:
可以做到无需充电每天无限续航。

网友D:
逆变器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微网组网方式不同?

网友J:
光伏电池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效率怎么样

网友K:
最大功点跟踪(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简称PT)系统是一种通节电气模块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