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池的接插口

楼主(2019-03-20):
做的是可穿戴设备,电池没有采用BTB接口,因为成本比较高。

想问的是,如果电池的两根导线直接焊接到电路板上,有什么问题吗?看到好像有的设备是这样做的。
如果用那种小白头,会不会运动的时候电源接触不稳?

网友A:
直接焊接当然能够做到连接得效果更好一点,但是运动的时候振动和甩动下,线容易疲劳折断。一些场合需要加固

网友B:
采用质量好的接插件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B:
这样在需要更换电池的时候非常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