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buck-boost电路经常烧芯片问题的求助

楼主:
最近帮同学做个实验,需要用到Buck-boost当作阻抗变换器,然后就选择了同步Buck-boost,但是调试的时候一直出现问题。
1、电路经常工作一段时间就不能工作了,一般是Q2驱动波形正常而Q1一直是高电平;
2、烧过几次芯片,电压有时候50V左右,芯片就会烧毁,但这个现象不是一直出现,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行
3、昨天测试时,长时间工作后Q1突然没有驱动信号,后来检查发现是GS间短路了。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诚心求助各位的帮忙,拜谢
(附上自己画的原理图,有问题还望指正,感谢)

网友A(2019-03-20):
这原理图画的也太乱了吧

网友B:
R5,R6,C6,C7去掉。R2,R4短路,再测试一下。另外量一下PWML,PWMH的波形是否正常,是否有死区。

楼主(点评):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B:
画蛇添足,弄那么多电阻电容干嘛,钱多可以捐助点给二姨网

网友C:
似乎是错的接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似乎是错的接法。

仔细看看总体框架似乎没问题。
这种电路过载保护不好搞。估计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网友C:
15V辅助电源需要跟输入隔离,不知道你们提供的电源是否满足。

楼主(点评):
这个到没有,只是用了普通的15V开关电源

网友D:
图画的虽然有点乱,不过还是可以看出,是典型的上臂悬浮自举芯片驱动的一个半桥线路。
当这样的半桥,带的负载电感比较小时或,有可能发生在某个瞬间,下管续流反向电压,远超过内部寄生二极管幅度(典型值-1V左右)时,就容易发生驱动芯片因为第6脚,引入比较大的负压,导致芯片闩锁,直接损坏芯片和上管。
解决的方法,你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54386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蛇添足,弄那么多电阻电容干嘛,钱多可以捐助点给二姨网

你好,R7,R8,C6,C7实际都没有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原理图画的也太乱了吧

你好,初用AD,没注意这些问题